直机的重心应该在什么位置

楼主(2006-05-13):
直机的重心对稳定影响很大,但是不知道应该在什么位置比较好,是不是正好通过主轴好呢,

网友A:
呵呵,当然是通过主轴中心线是最好了...............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

网友C:
重心应该是在主轴中心线,保持十字盘水平!

网友D:
楼上几位都说过了,我就不说了。

楼主:
收到,那就用跟线吊起来调好了,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E:
不用吊起来,把主桨转到跟尾管垂直,然后用手拎起主桨,看尾管是否水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