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机三现象求教!!!

楼主(2006-05-13):
新买的雷鸟机,现象一是油门推到二分之一过尾浆才开始转动,否者只有主浆在转,尾浆一动不动,现象二是在
遥控器
上进行十字盘的微调,微调行程都结束(到头)
舵机
还在发出“吱、吱”的声音,现象三是在在遥控器上方向舵行程都结束,就是方向舵已经停止动作了舵机还在发出“吱、吱”的声音(和现象二一样),请教各位这该如何调整?

网友A:
现象一、陀螺仪调整好了吗,感觉是陀螺仪的感度太低啊。
现象二、三 舵机吱吱叫是由于舵机受到过大的阻力,拉不动了才会叫。你可以把舵机摇臂拆了看看是不是还叫。如果不叫了,再检查阻力的来源。如果还叫,证明舵机本身有问题,来回动动遥控器的微调,有时是遥控器的微调接触不好,尽量不要把微调搞到头。
另外我觉得楼主好像没有看过综合版置顶的《对新手说的话》吧,那里面写的非常详细。

楼主:
猫老大,我不只看过你老的大作,我还完完全全给打印出来了(用公家的纸,打了有7、8张),我只看到是微调到头了还叫是拉力不够,但我的微调还没到头,是升降舵行程结束还叫个3秒才停,要用手在碰碰才闭嘴的,另外今天还有个现象是1米的高度,左飘,然后机头向下是右倾斜,向上是左倾斜,力道很大,反倒副翼左、右倾斜的力道倒没那么大,怎么调整啊,我无从下手啦?

楼主:
意思是打升降舵,机身左右倾斜的力道比打副翼的反映还大,是不是要调陀螺啊?

网友A:
平衡翼片是不是角度不对了。陀螺仪轻易不要乱调,陀螺仪是管机体自旋的。与升降和副翼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