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mnem”进来看看---关于PG03

楼主(2006-05-14):
昨晚有空啦,帮你修复PG03:

检查后认定板上所有元件都正常!......
最后测量传感器信号输出端直流电位,为1.1V。

该点电位一般应在1.2*V---1.3V,看来你的偏低了。

由于传感器接至运放的一个输入端,当其直流电位偏低而运放另一输入端电位正常时,会使运放工作点偏移,即导致陀螺中点偏移。

你的PG03现象,就是中点调节电位器要拧到很偏(接近极限位置)才能勉强找到中点。

传感器直流电位虽然稍低点,但检查后确认它的工作还是正常滴!没必要换,也没得换啊!

只有在电路上想办法了......

经过一番研究、判断后,将一只20K贴片电阻换成27K的,问题解决!

见下图所示:

哈哈!你的PG-03已成功修复!

另外,你的22#机主轴材料太软,一点“火头”都没有!

已经基本校直了!  偶用较硬的钢,又重做一根主轴,供你备用。

下星期抽空寄给你。

请告知详细地址、邮编、联系电话。

lxd1954

网友:
4点多钟您还在忙啊,佩服!

网友:
高人高人...................顶.............

网友(2007-07-13):
还能送东西呀,真是太好人了!

网友:
精神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