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钢问题

楼主(2006-05-14):
请问各位同好,玻璃钢机身做好后,左右两半怎么完整的对接起来的?
我接过几个,总是不太理想,请指教啦.

网友A:
什麽機身?飛機?

楼主:
是飞机啦

滑翔机啊,2米,3米左右的滑翔机
引用 网友A:
什麽機身?飛機?

网友:
设计模具就要注意拉,空间大的话漫漫沾好了不行就电话0733-6252175我帮你想想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滑翔机啊,2米,3米左右的滑翔机

參考一下這個老外的工法:

另一個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