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怎么控制双电机同步

楼主(2006-05-14):
做雕刻机想在用双电机驱动,谁有经验啊!谈谈这个,这样做有很多好处呢!!!

网友:
可以去这个网看看http://www.cdle.net/bbs/index.asp?boardid=28 DIY很多的!!

网友:
能不能把两块控制板的输入信号并联来实现双电机同步,明天实验一下

楼主:
估计要两边茶速对比才可以啊!
对MACH还不是很了解.了看老外做的很多的CNC,有很多是X轴,双电机驱动的,也是MACH.

网友:
用L297

引用 楼主:
做雕刻机想在用双电机驱动,谁有经验啊!谈谈这个,这样做有很多好处呢!!!

L297芯片的1脚是专门用于多个马达同步的。

楼主:
秀下我的示意图!

网友:
没错

引用 楼主:
秀下我的示意图!

没错,L297的1脚的同步是专门为龙门架式结构的多只马达同步用。

网友:
两个电机接线并联就可以了,我就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