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最廉价的遥控飞行器[转]

楼主(2006-05-14):
刚刚发错了地方~~没人理我~~晕~~~新手~~

上次看到论坛上有一个帅哥做的纸飞机`~ + 遥控~~能飞~~看上去很便宜~~还看见一个能飞的可乐瓶飞机 呵呵

请问名位老大~~~如何才能搞出一个最廉价的遥控飞行器 ?   [当前状态:有 电烙铁 + 万用表 + 一个新的雷鸟3 +遥控车 可以前后左右的那种,不过接收模块巨大~~~多半用不上]

各位老大讲讲看`~都要买些什么东东` 大概成本预算多少?   做成什么机?

网友:
不知道,估计这个有难度,关键是抗干扰

网友:
2 Channel Radio Control, from a toy car. (The toy car cost 29RMB)
130 motor * 2. (From the toy car.)
Li-ion battery * 3(2 for Receiver, 1 for Transmitter), from the mobil battery which is unprofitable. (0.5RMB/PCS)
4 Inch prop * 2. (2RMB/PCS)

上面翻译的不好, 凑合着看吧,大约共花了50元人民币.
另外,发射器也可不用改,就用 3.6V 的电池,机翼可以用4mm以下厚度的KT板做,比吹塑纸强.

楼主:
多谢楼上~~~~强人~~~

网友:
上面那一架, 做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最廉价".
当初的想法是, 足够廉价而不会吓跳像我这样比较穷的模友. 而且制作难度尽可能的低, 随便做都可以飞起来. 我的想法是飞想来就可以了, 有一点儿可控制的感觉就OK, 至于降落会摔成什么样儿就不管了.

目前正在研究用雷速登212仿比例玩具车改成飞机, 这样, 就可以只花不到90元买一辆雷速登212, 玩够了之后, 就用它的设备改一架仿比例带舵机的飞机.
目前正在弄212的设备, 有机会帮我留意下啦.

楼主:
恩恩~~一定一定~~~~~~

网友A:
建议新手还是买一架便宜好飞的练习机来飞,买来充电即飞,不用怎么调试,等积累一定的经验再考虑DIY,可能会事半功倍,而且少受挫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新手还是买一架便宜好飞的练习机来飞,买来充电即飞,不用怎么调试,等积累一定的经验再考虑DIY,可能会事半功倍,而且少受挫折

支持这种说法.

我研究制作这种50元成本的飞机, 在尝试过程中大约前后花掉了1000元才飞起来的喔.
不过个人玩法不一样, 我比较喜欢这种自己摸索的玩法吧.

楼主:
呵呵~~~买了架雷鸟~~~真难飞哦~~~~~正在狂炸模拟器~~~~~
固定翼是不是要好飞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