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管接骨术

楼主(2006-05-14):
前几天尾管断了,图片在另一个帖子上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尾管粘在底座,很难拆下来,
只好考虑接骨,风筝市场买的玻纤管,2元一米,比尾管略粗一点,尾管两端涂上AB胶,再套上玻纤管对正晾干
强度还可以,比原来稍重了几克,正好我换的尾
电机
比原装的短,平衡了

楼主:
忘了上图了

网友A:
当心得风湿病!呵呵

网友B:
请问楼主上海的吗?我的也是丘比特2,尾管断了用你一样的办法修理飞了已经
好长时间了。 请问楼主你换得短尾电机飞得稳吗?是炭刷的吗?什么地方买得,什么价?我的原装尾电机寿命太短了,只有一个多小时。

楼主:
接骨完成,接下来截肢
脚架上次也一起断了,当时用AB胶对付了一下继续服役,没有象另一脚用线缠上,结果习惯性骨折
早就觉得这脚架脆弱,因为4根碳杆都是直的,落地时起不到缓冲,力量都落在连接的地方,肯定一重就断
干脆截肢,没有正好直径的钢丝,用细钢丝弯了个脚架粘上,难看是有点,都有锈了.不过性能不错,试飞效果很好,落地重了还能弹起来,青蛙跳,呵呵,等找到正好直径的钢丝再换掉

网友C:
有DIY精神,严重支持。

网友D:
hehe 我已经可以对尾悬停一块电池了。。。。。虽然仍然很菜。。。。多交流。。

网友E:
艰难的开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