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bec,并不是多余的!

楼主(2006-05-14):
我的gy401  hs56*3  9650

用35g(非新的35x),原来用外接bec,没问题。
有人说是多余,我就去掉了,解果今天第二节电池就断电保护,倒飞离地面不到1米!

不爽

bec这东西我还是要加上,5.3v很不错,新的还有一档5.9v!

网友:
如何外接bec,可否详细一点。

网友:
说的就是它,呵呵!

网友:
外置BEC当然不错,但请记住它是个开关电源,一定会产生干扰,虽然重量很轻但也增加了重量,另外线也多了,会比较难整理.如果电调供电没有问题的话,当然用电调的最好.
如果原来的设计是不用BEC的,那肯定有他的道理,为什么断电还要仔细检查BEC的负载.
外置BEC是把双刃剑,会让你不能迅速发现执行机构有没有问题(舵机和连杆有没有动作不顺畅),所以建议谨慎选用。

网友:
舵机和连杆有没有动作不顺畅能不能迅速发现可不能怪UBEC啊.至少UBEC我用下来还是非常不错的东西,特别是尾舵用9253,9254的时候.这么久用下来也没有发生过干扰的问题.

网友:
9650最好用6V外置BEC,它的速度更快。

网友A:
我用的就是楼上的好盈新款可调电压的BEC,只不过条线帽很松,我就用线把它焊起来了,选择的是5V电压,尾舵用9253~很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就是楼上的好盈新款可调电压的BEC,只不过条线帽很松,我就用线把它焊起来了,选择的是5V电压,尾舵用9253~很爽`

BEC什么价呀??

网友B:
亞拓的25G或35G的BEC供電的電壓是在4.95至5.05V之間,2A的電流,而25X或35X是供電為5.9V至6.0V之間,2A的電流
很多模友曾問我說,為什麼25X或35X比較不會斷電呢?就以功率來說,G型號提供10W的功率,X型號提供12W的功率
當然用12W功率的BEC較不會斷電!以電壓來說,目前使用X型的模友並不算多,主因是他對舵機及陀螺儀的損耗較大

舵機就以hs56來說,空載約在120ma,負載約在180ma,四個舵機約720ma
陀螺儀以401來計算,約在250ma,接收機以jr的649s約300ma
那全部加起來的電流約在1.27a左右,那為何會有BEC供電不足斷電問題呢?
是不是各連桿與球頭不順暢?是不是某個舵機行程中受阻?或者是舵機本身有故障?還是接收機及天線至放位置不妥?
或是各接線訊號不正常或接頭鬆動.........

另外會造成電調保護的原因除了BEC以外,再來就是電機的保護,以目前430L3550KV的電機來說,11T的懸停電流應在5.5A至6.5A之間
13T的懸停電流在8.5A至10A之間。如果懸停時電流過大,那就要檢查電機是否軸承需要更新、電機齒與大齒盤是否過緊、皮帶是否太緊
及各動力傳動軸承是否需要更新!電池放電系數和充電器的搭配也是很重要的,強烈建議模友購買分壓充充電器(例如亞拓RCC-4CX充電器)
分壓充電的好處是單CELL充電,可以確實檢測每CELL充飽電。串充外接平衡模塊主要是消耗多餘的電壓,並不能百分百達到每CELL充飽電
也可能造成部份CELL電壓過高而提早老化!國內外有很多買了德國的高級鋰聚鋰電充電器搭配平衡模塊,在初期(前30趟)
通常感覺不出電池老化,可是一旦過了,很多電池問題經常出現。可能這塊電池可能飛不到三分鐘就沒電了,可能這塊電池會斷電,
這塊電池現在是好的,下次也出現問題了!都把這些問題歸咎於電調上。
我到目前已使用分壓充充電器一年多了,電池也損耗了7顆每顆飛行趟次超過一百次,目前僅剩3顆,可是那損耗的7顆電池只是放電能力變差
懸停時間由10分鐘降為5分鐘,可是在這5分鐘內,能確定它不會造成電調斷電,只是超過5分鐘後懸停高度會逐漸降低。這就是分壓充的好處

楼主:
发张工作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亞拓的25G或35G的BEC供電的電壓是在4.95至5.05V之間,2A的電流,而25X或35X是供電為5.9V至6.0V之間,2A的電流
很多模友曾問我說,為什麼25X或35X比較不會斷電呢?就以功率來說,G型號提供10W的功率,X型號提供12 ...

1、10W 除非加水冷,或者在冰柜里工作,常规环境下,输出10W 能够持续 10秒钟算不错了 ,能提供 5W ,已经需要很大的散热面积了。
2、“11T的懸停電流應在5.5A至6.5A之間,13T的懸停電流在8.5A至10A之間。” 同样的重量的机机,需要做同样多的功,也就需要消耗同样的功率,在电压一样的情况下,为何 11 T 的齿和 13 T 的齿 悬停电池会差这么多。这种说法是否欠求证。

楼主:
11.1v降为4.8
产生热量12.6瓦(2安培电流)
11.1v降为6
产生热量10.22瓦(2安培电流)

就算1安培电流也有超过5瓦,热呀!

楼主:
亚托600有线性的外接bec,从7.4v变为5.9v
要是有线性外接bec从11.1v变为5.9就更好了,单独做散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张工作照,哈哈!

搞动画的吗?远处有max人体

网友:
装了bec,能解决电调过热自保护的问题吗?

网友:
1、10W 除非加水冷,或者在冰柜里工作,常规环境下,输出10W 能够持续 10秒钟算不错了 ,能提供 5W ,已经需要很大的散热面积了。
2、“11T的懸停電流應在5.5A至6.5A之間,13T的懸停電流在8.5A至10A之間。” 同样的重量的机机,需要做同样多的功,也就需要消耗同样的功率,在电压一样的情况下,为何 11 T 的齿和 13 T 的齿 悬停电池会差这么多。这种说法是否欠求证。

1.全部加起來的電流約在1.27a左右,也就是6.35W(最大負載)
2.您這樣說,不知道該怎麼解釋,您就實測看看,是否我說的沒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