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了解这个车床吗?

楼主(2006-05-14):
http://www.sdjinguan.com/ArticleShow.asp?ArticleID=355
没有变速,没有尾座,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A:
仪表车床,一般用来加工大批量的定型小零件.用靠模定位,加上专用夹具效率很高.

网友B:
知道
大托板的丝杠一端悬空,摇柄一颤一颤的,小托板螺母是黄铜的,极易裂。导轨精度一般

楼主:
如果价格便宜,改数控是个好选择,
就是纳闷,怎么没尾架呢?

网友C:
这样的工厂,生产不出好床子的.

楼主:
我不要好床子,我只要便宜床子,甚至就光要架子,因为我要让他上磨床,再装线滑轨,买个新的,磨磨就没了,难道就光要个底座架子都买不到吗,问过很多厂子,不是不卖,就是和整机差不多!
有钱,买不到想要的东西也是一种痛苦啊!就象看明星美女一样啊!
看到这个,还没的尾座,娘个西皮!!!
谁那里有,或者当地的二手机床市场有便宜的车床底座的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