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到雷鸟了还没有飞试验了下模拟器,发现遥控器的左按钮向下有时会卡主有没有办法

楼主(2006-05-14):
今天收到雷鸟了还没有飞试验了下模拟器,发现遥控器的左按钮向下有时会卡主有没有办法?
还有就是遥控器上的上面有2个可以旋转的有A、B的旋钮是什么?

楼主:
刚才开机壳罩看见主螺旋桨下面的大齿轮下挂着2个O型圈???这是干吗的看着有点碍事的。另外我这台雷鸟3怎么主电动机没有散热片呢,好像新的都有的啊!!

网友:
主螺旋桨下面的大齿轮下挂着2个O型圈是挂电池用的,我和我朋友的雷鸟3主电动机也没有散热片

网友A:
如果主马达热的话,应该考虑加散热片的。

网友:
遥控器按上电脑~~没反应~~~~~~~~~~~~~~~~~~~~~~~~~晕晕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主马达热的话,应该考虑加散热片的。

散热片是什么样的!怎么装?

楼主:
遥控器要在软件里设置端口的在光盘里又说明的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