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9X飞行模式设置

楼主(2006-05-14):
请问各位前辈我的9X只显示NORM ST-1 ST-2 两种飞行模式怎样设置成四种模式NORM ST-1 ST-2 ST-3 ST-4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前辈我的9X只显示NORM ST-1 ST-2 两种飞行模式怎样设置成四种模式NORM ST-1 ST-2 ST-3 ST-4  谢谢

NORM ST-1 ST-2 ST-3 ST-4 ,一共是5种了,9X可以设NORM ST-1 ST-2 和HOLD四种模式

楼主:
已经找到设置方法 在开机系统菜单内 谢谢回复

已经找到设置方法 在开机系统菜单内 谢谢回复

网友(2006-07-02):
在哪找到的我也找了半天没找到,请指教

楼主:
你好 开机时按住ENT键进入系统模式

你好  开机时按住ENT键进入系统模式 进入DEVIC.S后第一项F.MOD EXTRA选择一的开关当ST3 ST4开关

网友:
谢谢,此开关已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