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两种旋翼头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6-05-14):
请问“下图”这两种旋翼头有什么不同?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二者性能基本相同,结构也很相似。上面照片的平衡翼杆在主桨上方,下面的是在下方,在上方更有利于倒飞,但实际上性能差别不明显。都是比较好的结构!

楼主:
平衡翼杆在主桨上方的,看起来要稳定些。
只是直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