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遥控改右手油门后,十字盘升降反了怎调?(在love指引下搞掂!)

楼主(2006-05-14):
很久没空玩机机了,今天有点时间就动手把60#的控先改为右手先。看到板上有预留的右手油门插口,于是自己动手改好后,把油门逆转开关拨回开那边其他就没问题了,但十字盘的升降老是与油门的加减方向相反(就是加油门十字盘往下降),怎么变后面的逆转开关(1-9的各种组合)都不行。究竟什么问题?请指教!谢谢啦!

网友:
应该是螺距的通道反向了啊。有反向开关的吧。

楼主:
没有螺距通道,1-9各通道的各种组合都不行!!  郁闷!

网友:
哎......你先弄清楚,是锣距反了还是油门反了.....3个舵机的没问题,就弄锣距那个反向开关(因为油门反没反你肯定知道)呵呵...........罗距和油门是混控的一般应该在6通到吧..........

楼主:
楼上大侠说的有道理,应该搞通道6就能解决两个问题。但怎么设置通道6啊?原装控后面的倒顺开关没有啊?:em25

网友:
后面6就是6通道的反向开关(这是因控的不同而不一样)如没有,只有1.2.4反向开关打开,在把1.2.4摇臂调整到合适位置...............估计你的前后左右没问题,,建议你把1.2.4舵机摇臂装到相反一侧(就是摇臂垂直中心线令一侧).并把反象开关拨到另一侧......

楼主:
如您所说,将陀机反装,搞點!谢谢大侠!送首歌给你。。。啦。。。。。啦啦。啦啦 L-O-V-E  love!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您所说,将陀机反装,搞點!谢谢大侠!送首歌给你。。。啦。。。。。啦啦。啦啦 L-O-V-E  love!

来迟了不过还是恭喜……!CCPM是没有单独的螺距通道可以调节的,都是靠三个舵机的正反向来调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久没空玩机机了,今天有点时间就动手把60#的控先改为右手先。看到板上有预留的右手油门插口,于是自己动手改好后,把油门逆转开关拨回开那边其他就没问题了,但十字盘的升降老是与油门的加减方向相反(就是加油 ...

#60的控可以改右手? 上次WK的厂商都没能帮我改的,还说什么电路板是固定的...

楼主:
#60的控可以改右手? 上次WK的厂商都没能帮我改的,还说什么电路板是固定的...

搞的时候是有点麻烦,但你要发挥diy精神也一样能搞掂!
njvincent,迟到好过没到啊!谢谢你的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