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仔细观察450悬停后发现直升机不是处于水平状态的。

楼主(2006-05-15):
昨天仔细观察450悬停后发现直升机不是处于水平状态的,主轴并不垂直于地面,而是向左倾斜3~4度的样子,不知是我的450没调好还是直升机本来悬停飞行就是这样的。这样飞有问题吗?

网友:
重心的问题啊!说明你的450重心不在中点哦:)不过飞起来稳定就可以了!很多人都有点点偏的~

网友:
尾桨除抵消大桨的扭力外,对整架飞机有个向左的推力,所以悬停的时候需要略微侧着来抵消这个力,是正常现象.

网友:
我的也是啊,是不是还没有调整到最佳状态啊?

网友:
是正常现象,学习一下直机飞行原理就知道为甚麽450向左倾斜了。

网友A:
你说的机身有点倾斜的现象是很正常的事情。
当你操控飞机对尾飞行时还基本上感觉不到机身是歪的,如果在别人飞的时候你站在飞机的机头前边去看的话,百分之百的都是机身向左倾斜的。

这是因为主旋翼在转动时会产生一个扭力,尾桨的作用就是去抵消这个扭力,又因为尾桨是处于主旋翼的下方,在抵消大奖扭力的同时还会在垂直方向也产生一个推力,于是机身就会出现左倾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机身有点倾斜的现象是很正常的事情。
当你操控飞机对尾飞行时还基本上感觉不到机身是歪的,如果在别人飞的时候你站在飞机的机头前边去看的话,百分之百的都是机身向左倾斜的。

这是因为主旋翼在转动时会 ...

这个分析很正确.

网友B:
我的飞机都是向右边倾斜

网友:
是呀!你是对头看的还是对尾看的,要是对尾从正常装机来看你的倾斜方向是反的.....不过都不重要....稳才是真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飞机都是向右边倾斜

我的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

我的也是阿!一般450xl调到在好的情况下在无风环境下,放了双手不用控可以在空中停悬几秒以上??

楼主:
没放过,不敢试,不想摔机,因为没有红外线平衡仪啊!

没放过,不敢试,不想摔机,因为没有红外线平衡仪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机身有点倾斜的现象是很正常的事情。
当你操控飞机对尾飞行时还基本上感觉不到机身是歪的,如果在别人飞的时候你站在飞机的机头前边去看的话,百分之百的都是机身向左倾斜的。

这是因为主旋翼在转动时会 ...

如果尾桨中心同主桨中心在同一水平面的话,飞机就不会倾斜了.

网友:
呵呵!对尾的时候是向右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尾桨中心同主桨中心在同一水平面的话,飞机就不会倾斜了.

尾桨中心同主桨中心在同一水平面,飞机还是得要有一定的右倾才能悬停住,不然还是会向左飘的.

网友:
这个道理与固定翼中机翼左右高低不同,以及发动机倾斜安装是一样的。

网友:
所以高手比赛时候,为了到达完美的姿态,都要对机身做视觉调整,即添加色彩来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