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动机到底需不需要先清洗?

楼主(2006-05-15):
发动机在磨合使用前是否需要清洗,说法不一,感到非常迷惑。如果清洗是否要分解发动机?用汽车清洗剂行吗?还请指教!

网友A:
据说是最好清洗,不过我都是拿来就用的,也没出过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是最好清洗,不过我都是拿来就用的,也没出过啥问题.

我也是!如果要清洗就直接用汽油好了

网友:
如果是OS的机器,只需作简单的清洗就可以了,卸掉缸头跟底盖,用甲醇冲洗一片就可以了。
如果是国产,做好就是全面一点清洗(毛坯比较多一点),找个有经验的人指导,也用甲醇,因为汽油会伤害发动机的橡皮元件,特别是化油器!!

网友:
建议清洗,这样用的放心

网友:
要分解发动机清洗,磨合后有金属屑,用甲醇。

网友:
一般都清洗。。。。

网友:
国产都清洗,国外的都不洗

网友:
一定清洗,我买过一台OS50清洗过就再也不敢不清洗了。

网友:
用垃圾油就多洗洗吧,用好油就不必了,洗了也白洗.....那发动机可干净了

网友:
如果你有医院用超声波清洗机,那就帅呆了,洗完你会发现有些金属硝,然后再安装的时候加点润滑油安装完完毕就OK

网友:
国产,国外的都一定要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