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x400尾桨朝一边推力不足,求助

楼主(2006-05-15):
当悬停的时候我推动尾桨操作杆,朝左打舵飞机自转有力,朝右打舵,碰到有风的时候超右打满舵飞机就是不转,不能立马使得机尾朝着我,怎么办呢?

马上就要失控了,哇哇哇

求助啊!!!!

网友A:
是主桨螺距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主桨螺距过大!

但为什么朝左没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为什么朝左没问题呢?

反扭力是向左的呀尾桨的作用就是抵消由大桨产生向左的扭力!

楼主:
你说怎么办呢?只有提高转速了?

网友:
試試看! 降螺距度數! 增加主旋翼轉速來補螺距下降的浮力!

网友:
加大克服反扭力的初始角度

在刚上电尾舵机回中初始状态下,尾浆要有一定的克服反扭力的角度,这个角度如果偏小,打左方向舵旋转速度比打右方向舵的旋转速度快,如果角度大了,则情况相反。你的机子应该是角度偏小,加大角度试试(一般情况下是把尾舵机向后移一些)

楼主:
我的中立点已经调整到了使得尾桨有了反扭力的桨距,但是当形成到了头,力度还不足以使飞机自转,气死人了

网友B:
降距。提速。。
我记得你说过你的机机只动油就能悬3分钟。教教大家怎么调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距。提速。。
我记得你说过你的机机只动油就能悬3分钟。教教大家怎么调呀??

不是说上次张狂了一下飞,摔机了,然后就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