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初学者。请教高手指点!

楼主(2006-05-15):
我刚开始学飞,应该怎么来?
我刚买了一套四通道的电动赛斯纳180带副翼的那种。现在正练习飞呢(还没飞起来就已经摔坏了,正在修补呢)。
我该按照什么套路练习才行,我打算下一步电动的练习会了,去飞油动的。可是心里比较迷茫,大侠能不能给指点下,怎么进行练习,选择什么样的机型比较合适。

网友A:
用模擬器
新手學飞,可以用模擬器來學,主要是來訓練自己對飞機的控制手感,也就是打舵時的方向感問題,因為機子在天空上,是一個3d的空間必需清楚的知道如何打舵來控制機子的運動,用模擬器是可以來訓練自己的手感及方向感,不過最好還是找一個有經驗的老手來..比較好,因為固定翼也是需要調試的,以上是我個人的一點看法,希望對你有幫助,另外一般來說像真機都不太好飞,最好還是用練習機來練習

楼主:
模拟器?那里能搞到?
练习机,一般都有什么的?

网友B:
我没买模拟器,太贵,白瞎银子了,自己做了个破飞机,可劲摔,摔坏了就仍了,

楼主:
楼上说的也对。

网友C:
初学者一定要让老手带飞!不可盲目出手.模型飞机可不是玩具,很危险的!对自身,对他人要负责.因为你是第一责任者.

网友D:
这个也许有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4
除非用滑翔机或极小的电动飞机(Park Flyer),否则一定要有教练带飞。上来就单飞成功率极低不说,会有人身安全问题(自己和他人的,不是吓唬你)。大多数老手都会很乐于助人的,不要怕张口。
模拟器通常也会有很大帮助。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不要上天以后再去想想现在该怎么办,而应该事先想清楚。

网友B:
可以到人少的地方练手啊,发生危险的几率很小的,最开始玩模型的人也没有人带啊,另外玩模型还要靠手感的,大家都说降落难,但是有很多新手偏偏不怕降落,就看你是不是玩模型的料了,这里边有一部分是和天分有关的

网友E:
有教练还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安全,另一方面,进步会快一点,少走弯路.模拟器只能练习手感,因为和真的毕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