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买机问题!问个价

楼主(2006-05-15):
我去了本市的几家模型店,翼龙4通全套高低差价差了130多,心里没底,问一下老鸟们买的机多钱,4通的。另外:翼龙套材机+4通国产遥控()=组装后可飞  得多少大洋?其他组装方案也行,翼龙的!说说,报个价,让新手少花点冤枉钱!!!

网友:
看你能有多钱了,要是有五百多就单买一个FTB的4VF,251,一个西安的接收,100,再加上翼龙套装,200,要不就买一套翼龙的好像是480吧,四通的,再想便宜点就找沧狼他的一套FM的四通的是158,这样价就下来了

网友A:
新手上个3通道的就可以了,4通道不好飞,也不要想一次买到位的美事,呵呵!过来人说句实在话!

3通道的找论坛上的呆宝买,全套到手能飞380元.不含邮费噶.不过原配的遥控设备就要看自己的运气了,有的很好有的坏,呵呵.这个原配遥控是翼龙最不好的地方.不过有的模友用的倒是很好,就象我的蓝箭微接一样,我的就很好用,但有的模友就是不好用,真的是要看各人的运气的,呵呵.

买的时候多买浆2只,电池1-2组,基本够你爽了,切记,不然到时候又要花钱买这些东西,邮费不划算,这是我经过研究和总结得出的最经济最实惠的入门最佳方案了,基本在490元吧,不连邮费,呵呵!不相信的话你可以自己看,比我算的还低的话估计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俺准备把俺的翼龙飞上20年,所以对此比较有研究,呵呵!

别的方案也很不错,就是比这个要花的米多些,当然效果也会比这个好!反正也是闲着,还没有吃饭呢,给你说下吧,其实都是已经说过的话题了,你可以先看看以前的老贴.
1.翼龙绝配:4YF或4VF遥控设备套装,一收一发,450.启迪翼龙无刷空机套装198,电池套装160,一共808.
2.再次,换接收机为国产货,可省120元左右,变为688.
3.再次,连发射机也换为国产,可省150左右,变为538.
4.再次,连电机和电调全换了,换成有刷480电机套装,可省45左右,变为493,这个就还不如直接买原配套装的了,呵呵!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见解哦

网友:
我卖的翼龙II代还没有听说控有问题的,估计是有改进了吧。
翼龙也只剩下最后的2架。

网友:
我也是菜鸟,不过我入门的机是沧狼的雷鸟,个人感觉只要飞的时候不紧张,很容易上手,因为我第一次飞就在空中耗完电池才下来,只不过降落有点臭,报废了螺旋桨.. 雷鸟的机身很耐摔,撞了机头不会扁,不过翼容易歪.就是螺旋桨在前面,撞了就亏大.

现在有点后悔买3通电滑,感觉不刺激,太悠闲,炸机没有激情呵呵

网友:
狼雷鸟不是折叠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上个3通道的就可以了,4通道不好飞,也不要想一次买到位的美事,呵呵!过来人说句实在话!

3通道的找论坛上的呆宝买,全套到手能飞380元.不含邮费噶.不过原配的遥控设备就要看自己的运气了, ...

同意第一种观点

网友:
4通道的翼龙是垃圾了!慢速飞机,副翼有个屁用!初学者还是玩3通道的翼龙合适了!

网友:
启迪的翼龙如何?又便宜又好飞。

楼主:
感谢 bs98136 大将 和各位模友,本人主要是想用4通设备,以后想飞4通机,可以用3通的机练练手,毕竟现在自己不挣钱!!!没办法呀!看以前的帖子,4通控的有苍狼的和启迪学校的,有一事不解,4vf和4通有啥不同   混控是什么意思?顺便给推荐几个国产4通的设备,(苍狼)米呀!!!千万别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bs98136 大将 和各位模友,本人主要是想用4通设备,以后想飞4通机,可以用3通的机练练手,毕竟现在自己不挣钱!!!没办法呀!看以前的帖子,4通控的有苍狼的和启迪学校的,有一事不解,4vf和4通有啥不同    ...

你的想法很正确,4通道的设备以后基本飞固定翼电动机够了,你问下呆宝,好象现在的380套装配的都是4通道的遥控了吧?说句实在的兄弟,有其现在买国产的4通道设备,那还不如直接使用翼上原配的呢.不管是3通道还是4通道的原配遥控设备,算下来是最便宜的配置了.等你飞好了估计你也不会用这个控去飞你以后添置的好飞机吧,呵呵!不是说狼和启的不好,其实他们的东西很不错的,我用过启的东西虽然不是遥控,但是可以看出他们货品质,只是那样配的话和直接选择翼龙原配的效果基本是一样的,而且花费比买原配的要高些.所以我建议你直接买套380的套装翼龙就可以了,如果觉得不喜欢这样的那么你还不如买启的空机在买4VF,这样才是明智的选择.呵呵!不管你选择怎么样,但是记得电池和浆一定要多买上一组和2只噶.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在以前的帖子上做过很详细说明了,你可以再看下,我说过好几种关于翼龙的配置的,你可以参考下,看看你自己适合选择那一种.

4VF是FUTABA遥控设备的一个型号,是入门级4通道设备.是目前使用很广泛的设备,效果稳定,价钱一般,入门级设备的最佳选择.

网友:
沧狼的接受飞翼龙距离够吗?

网友:
沧狼的控发射部分很好,接收是微接,比起标准电路是被简化了,距离也不能和标准接收比,但三四百米还是没问题的,如果要距离远就选启迪的!

网友:
3通好飞
.........支持

网友:
三通翼龙入门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