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规格划分?

楼主(2006-05-15):
问个比较低级的问题,180、280、360、380等电动机是按什么划分的?直径么?它们的功率是多少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来偷听!

网友:
等待回答.想知道.

楼主:
看来先得自己试着解决了……
我去市场上看了一下,180、280、360、380似乎都是按外形规格化分的。我量了个180的,扁面厚度是18mm,其他具体怎么划分就不清楚了……
至于功率,好像同一型号就有不同功率,我买个380的有几瓦的,也有大些的。

网友:
迫切想知道答案。

网友A:
180电机如六楼所说,是扁面的厚度--18MM
280电机:这个国外对电机的划分规则,指电机外壳长28MM
360电机:另一种划分电机的规则,指电机的轴长36MM
380电机同280一样划分...
130电机则是指电机前端伸出的轴长是13个M。。。
还有其他的划分电机的方式,不同国家不同公司对电机的型号划分规则都不太一样,但大体上都是电机的外部尺寸数据。

网友:
嗯嗯,多谢指导,又懂了不少知识。

网友B:
嗯,多谢讲解。
那看电机的性能参数主要看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0电机如六楼所说,是扁面的厚度--18MM
280电机:这个国外对电机的划分规则,指电机外壳长28MM
360电机:另一种划分电机的规则,指电机的轴长36MM
380电机同280一样划分...
130电机则是指电机前端伸出的轴长 ...

多谢指教!!
感觉这种划分方式有些乱……没办法,已经成为标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多谢讲解。
那看电机的性能参数主要看什么呢?

每款电机出厂是厂家都会在电机的铭牌上标名(额定)功率、效率、最高转数以及磁极对数等数据,也有的是写在电机说明书上。
模型上使用的(有刷)电机其工作电压一般为6-12V,但不高于12V,效率在50%左右,好一点能达到的在60%,具体的功率需看厂家给提供的具体说明,即使是同一个型号的电机其最大功率也会有所不同。
以380电机为例:分为普通版、加强版和超强版。主要是制作电机是使用的磁钢有很大差别,可分:普通铁氧体磁钢、钴系磁钢以及钕系磁钢等...还有缠绕铁槽的漆泡线的粗细、缠绕的匝数和耐高温温度等物理差别...等,这些都影响着电动机的功率和效率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款电机出厂是厂家都会在电机的铭牌上标名(额定)功率、效率、最高转数以及磁极对数等数据,也有的是写在电机说明书上。
模型上使用的(有刷)电机其工作电压一般为6-12V,但不高于12V,效率在50%左右,好 ...

当拿到一个电机后,怎么才能测出它的功率和效率?如何测?

网友:
能不能详细一点啊。。。。。。

网友:
看来像我这种菜鸟有很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