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54标准舵机是不是能装在小暴龙上?

楼主(2006-05-15):
单买401太贵,买了套餐还没到货,请问9254是不是可以装在450上?要不要打孔?

网友:
可以装,如果你不嫌它重的话。

网友:
可以,我就是用它。不用打孔,用原来的舵机架装一边就行了

网友:
我是用9253的,看上去有点重,实际飞行中心没问题

网友:
装机身上不容易,尾巴上是可以装的

网友:
效果应该非常好,可能有一点费电

网友:
我的450装9254

网友A:
楼上兄弟,你直接用电调供的电?没加其它什么东东吧?

网友:
用925x,都应该加bec吧。
怎么没人用9253?用9254太浪费了吧。

网友:
我就用9253,非常好
外加B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兄弟,你直接用电调供的电?没加其它什么东东吧?

加了BEC,原来没加,听说没加会断电后加的,呵呵

网友B:
楼上得兄弟你得是450XL还是SE呢?

网友A:
这样一来,岂不是太重啦.....那还能翻的动吗?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得兄弟你得是450XL还是SE呢?

是450X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一来,岂不是太重啦.....那还能翻的动吗?呵呵......

现在水平还很菜啊,真机不敢翻,只在模拟器里翻,所以也不清楚翻不翻的动

网友C:
我也有9254

我也有9254想用上不加BEC行吗?BEC那里买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9254想用上不加BEC行吗?BEC那里买得到

5imx商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