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雷鸟问题太严重了,向高手求救啊!!!

楼主(2006-05-15):
小弟五一前从商城够的雷鸟,到目前飞机还没离过地,一直在调试中……
这期间发现太多问题,特向高手请教!
第一,这个原配电池有问题啊,不管充电多久电池都不会发热(两个小时),充电器到烫得不行,而且感觉老充不满,接上机机就只能转上两三分钟就完全没电了!很是郁闷,这不单单是我的电池有问题,我有个模友的雷鸟电池也是同样问题,好想BS下雷鸟厂家,怀疑是不是二手的电池啊

第二,原先我机机一转动起来就不停的风狂自转,看了Jacky大哥的贴子后自己调整了佗螺仪,自转的问题到解决了,可机机这会在地上爬时又急速的往左移(机子还没离地),我看了很多录像,别人的机机在起飞时轻松就飞起来,我的的一开动就狂跑,今天试飞就左倒两次摔地,还好没把大桨折断,请问高手出现这种情况要怎么调。对了,当机机左移时我只有把右摇杆打到最右边才会消除左移现像,现在就急了,要是我飞起来还怎么往右移,我的右摇杆没法再往右打了。

第三,我在调舵机时发现我的两个舵机好像都只在控制稳定翼桨的角度,就是我上下打左摇杆和左右打右摇杆出现在反应就只表现在稳定翼上,观察了下他们的反应效果是一样的,这是怎么回事,小弟不太明白,这种情况是不是正常的?

第四,就是机机电池快没电时,摇控器就完全失控,关了发射机,机机还在不停的转动,这问题是一直都有啊!发射机电池是完全满的啊!今天调试时,电池还有一点点电我接上去调试舵机,谁知道一接上就不停的抖舵,突然机机就自己转动起来,吓人啊!我油门可是关得紧紧的啊!

现在玩起这雷鸟就郁闷啊……早知道攒多钱买450,晕啊!

哪位高手帮帮小弟啊!谢谢你们了!

楼主:
在线急等!!!

SOS   :em17::em17::em17::em17:
         :em18::em18::em18::em18:
             :em25::em25::em25::em25:

网友:
1,雷鸟的电池2个小时应该是会发热了!
2,左移动是正常的啊,那个就是传说中的,地面效应,要补右副翼才行,不过首先要保证十字盘是水平的,你看别人的是直着起来的,那是手法在控制着飞机!
3,雷鸟是不可变距的飞机,当然大奖是不会动的!
4,如果排除干扰的话,那应该是飞机有问题了!

个人见解,不知道对不对,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谢谢楼上大哥的详细解说!终于明白一些问题了!就在刚刚两分钟之前我把充了两个小时的电池接上机机后,失控的情况又出现了,一接上机机的佗螺先响个不停,接着就开始转起来,还好我眼疾手快一把拉住桨,要不然满电的机机飞起来可怕啊!:(  好危险,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啊!

网友:
你看一下油门的微调你放在什么位置了??是不是放在了最上面??

网友A:
我今天到的货~~新雷鸟~~ 比楼主惨点~~~~

不能推油~~一推一下~~马达转1 秒~~然后停掉~~~ 我再少推一点~~主马达再转 1秒~~ 像抽筋一下~~又不转了~~
油推到任何位置都不会转~~~~ 最多只会  抽筋 隔2秒抽一下~~大根抽 0.5 秒~~~~

补充一下~~商城邮购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到的货~~新雷鸟~~ 比楼主惨点~~~~

不能推油~~一推一下~~马达转1 秒~~然后停掉~~~ 我再少推一点~~主马达再转 1秒~~ 像抽筋一下~~又不转了~~
油推到任何位置都不会转~~~~ 最多只会  抽筋 隔2秒抽一下~~大 ...

那更惨!像你这样的机子就没法飞了!我现在怀疑咱们买的这批特价雷鸟是不是有质量问题啊!原来他们买的二代都没这种问题啊!晕啊,商城……

网友B:
特价雷鸟和以前销售的雷鸟是完全一样的产品,敬请放心使用!

我们前不久也收到几位朋友朋友说雷鸟质量的问题,并协助这些朋友将雷鸟返厂维修,
但厂家的检测结果令人哭笑不得——电池没充电!
后来电池充电充好后再飞就很正常。
所以建议以上朋友先检查是不是因为发射机或动力电池的电量不足造成的,不要一味责怪是产品质量的问题。
顺便说一句,产品问题我们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特价雷鸟和以前销售的雷鸟是完全一样的产品,敬请放心使用!

我们前不久也收到几位朋友朋友说雷鸟质量的问题,并协助这些朋友将雷鸟返厂维修,
但厂家的检测结果令人哭笑不得——电池没充电!
后来电池充电充 ...

问题是说明书上说是充70分钟就能充满,我充了120多分钟,接上机机就只能转两三分钟就没电了!这是怎么回事?再充时间长我又不敢充,电池炸了怎么办!晕啊!

网友:
谢谢超版亲自解答~~~正在充电中~~~~~ 充电器空负载电压 14V   充电时 电流 0.25A~~~~~今天下午充的时候~~充了两小时电池都没发热`~~现在正在重新试

网友B:
雷鸟原配的充电器是一个直流电源,本身不具备任何防过充的保护装置,所以充电时间应该按说明书的提示严格把握。
但是由于电池电量的多寡并不是一样的,所以只能靠电池升温速度来定。一般要充好前,电池温度上升很快,这时可以认为充好了。
如果电池一直没有升温,可能已经因过充而损坏了。建议使用全自动的镍氢/镍隔充电器进行充电,如A.K.E S800全自动充电器。

网友:
雷鸟配的电池是镍氢电池,过充和过放都会损坏电池。如果电池在没电的情况下,强制使用,电池就会损坏,损坏的现象是容量严重下降,充电时间缩短,动力下降。以前能飞8分钟的电池,损坏后可能连3分钟都飞不到。

网友C:
充电器和电池的问题纸上谈兵是没有用的,建议楼主找块万用表测量一下就完事了。说明书写的70分钟是怕过充,具体时间自己掌握。
陀螺仪按照我的帖子调了,很好,那么左飘的问题我也写了帖子,怎么不看啊。在综合版的置顶《想对新手说的话》,第四篇。写的相当详细了。
买450当然好,也有别的问题啊,你去看看《想对新手说的话》,第一篇 夏利和大奔 就知道你该买什么直升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雷鸟原配的充电器是一个直流电源,本身不具备任何防过充的保护装置,所以充电时间应该按说明书的提示严格把握。
但是由于电池电量的多寡并不是一样的,所以只能靠电池升温速度来定。一般要充好前,电池温度上升很 ...

谢谢超版的详细解释!不行的话我重买块电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和电池的问题纸上谈兵是没有用的,建议楼主找块万用表测量一下就完事了。说明书写的70分钟是怕过充,具体时间自己掌握。
陀螺仪按照我的帖子调了,很好,那么左飘的问题我也写了帖子,怎么不看啊。在综合版 ...

谢谢,谢谢J哥!

网友:
把充电器的JST插头与电池的插座用力结合紧密一些再充电,到70-90分钟即可感觉电池发热,就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