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WS NARO+F H/BB 和 HS-55 舵机 那个更适合 450 CCPM机

楼主(2006-05-15):
我订的CCPM 450机, 尾舵用HS56,  三个舵机准备用GWS NARO+F H/BB 或 HS-55 舵机, 两机价格相差不大, 许多人认为HS-55 好过 GWS NARO H/BB, 但此比较两舵机指标是GWS NARO H/BB 强于HS55, 而且GWS 还带轴承. 不知那位用过, 并有所比较.

网友A:
没有用过HS55,GWS倒是用了很久了,如果连杆动作顺畅的话,用800次没有大问题,当然是一般飞行,另外的优点是配件比较容易买到,HS的齿轮老缺货实在不爽.

网友:
HS55就算了吧,虽然我没用过,但本地的几个模友都用过,实在对比起他的价格。

网友:
怎么不试试青鸟的,我感觉比GWS好,hs没用过

网友:
千万别买HS55

HS55是扫齿王,电位器好像也不好。
GWS的F/HBB我有两个,用的还不错,价格还比较便宜。只是小心别买到假的。

网友B:
怎么区分真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区分真假啊??????????????

~~同问~~

网友A:
价格和包装印刷质量都可以看出,真的GWS舵机价格要100出头,包装的纸板后面印刷非常清晰,信号线是白色的.舵机配件齐全,铭牌印刷精美,有保护贴膜.

网友:
没用过,但是轴承的好处我确实尝到了!

网友:
有轴承和无轴承有什么区别,只是再拉力上嘛?

网友:
精度,启动速度都有提高.因为轴承的启动力矩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价格和包装印刷质量都可以看出,真的GWS舵机价格要100出头,包装的纸板后面印刷非常清晰,信号线是白色的.舵机配件齐全,铭牌印刷精美,有保护贴膜.

完了, 我那信号线是白红黑三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完了, 我那信号线是白红黑三色的...

你搞错了,3根线3中颜色是对的,红的是+极,黑的是-极,白的就是信号线.也就是iceman说的那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完了, 我那信号线是白红黑三色的...

网友:
哈,买了正版的还以为盗版呢.多钱买的啊?

网友:
我从121模型订的,颜色是两个红色一个棕色,现在已经烧了,今天刚烧得,我都不知道哪里的问题,没有短路,电调正常音乐,我怀疑我的是假的

网友:
不能吧,121好像是GWS的代理啊,你问问他们有没有保修,买了多久烧的啊?烧了是什么现象啊?

网友:
我才飞了不到十次,今天突然觉得有股味道,赶快停了电,电调非常热,尾舵就不行了,太麻烦了,

网友D:
包修个屁,他们要我自己出钱寄到湖北和台湾,还要较维修费,之后回来的费用也是自己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包修个屁,他们要我自己出钱寄到湖北和台湾,还要较维修费,之后回来的费用也是自己出,

你给我,我帮你修,不要你的钱,你自己出邮费就行了

网友:
HS56,强烈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包修个屁,他们要我自己出钱寄到湖北和台湾,还要较维修费,之后回来的费用也是自己出,

你给我,我帮你修,不要你的钱,你自己出邮费就行了
--------------
我已经QQ加你,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HS55,GWS倒是用了很久了,如果连杆动作顺畅的话,用800次没有大问题,当然是一般飞行,另外的优点是配件比较容易买到,HS的齿轮老缺货实在不爽.

斑竹,请问在哪能找到GWS NARO+F H/BB舵机的齿轮呢?买回来只飞了一次,炸了,一个舵机里两个齿轮扫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斑竹,请问在哪能找到GWS NARO+F H/BB舵机的齿轮呢?买回来只飞了一次,炸了,一个舵机里两个齿轮扫了,

ELE模型有的卖

网友:
引用 网友F:

ELE模型有的卖

上面只有“GWS塑料齿轮”啊,能用于“GWS NARO+F H/BB舵机”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