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初学者,想买遥控器,请大侠指点。

楼主(2006-05-16):
刚开始玩遥控,想买套
遥控器
,我是一次买9通道的好呢,还是买个四通或者六通的,以后升级了买9通?我只玩固定翼,不玩直机。还有应该买什么牌子的设备??

网友A:
建议买FUTABA的4VF吧,现在性价比不错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接下来就是买太ff9或者jr9x一步到位了

网友C:
有钱怎么都行!!

网友:
买4VF吧,质量不错,性价比也不错,

网友D:
如果你有钱的话就直接买FUTABA 9通的,如果没钱的话就买FUTABA 4VF的发射机,再买个西安孵化的六通接收机就可以了,这是比较便宜的搭配,西安孵化的接收可以玩电动的也可以玩油动的,舵机可以买FUTABA 的标准舵机,也可以买TOWERPRO的标准舵机,都可以,但是最好买FUTABA的标准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