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我的接收机!

楼主(2006-05-16):
可扩展到8通道.  原理图以后发!感兴趣联系  dahongliu@sina.com

网友:
好大一块
好重
好手艺
好象只能上40M,上不了72M

楼主:
本接收机调制形式FM.编码形式PPM.

网友A:
一个瓷片电容都不用吗?还是都安装在中周里?
3361也可以上72MHz,振华72MHz接收用的就是3361

楼主:
补上印板图.33*54MM,   重22克(无外壳)

网友:
焊工有待提高,顶一个。

网友:
顶!快发原理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瓷片电容都不用吗?还是都安装在中周里?
3361也可以上72MHz,振华72MHz接收用的就是3361

用到72MC灵敏度会下降很多,最高只能用到40MC。

网友:
3361频率低了点

请问现在厂家生产的超小接收机用的什么接收片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现在厂家生产的超小接收机用的什么接收片子?

31136在呼机里面有的,福特巴也是用此芯片滴!!!

网友:
用MC3362比3361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