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大家的帮助!我的雷鸟终于能垂直升空了!

楼主(2006-05-16):
半个月前买的飞机,今天终于垂直升空了!自己是个大菜鸟,什么都不懂,拿到飞机后连哪个是接收机哪个是佗螺仪都搞不清楚,在论坛上看了很多贴子,向高手请教了很多问题后……就在刚刚五分钟前,当我再一次试飞时,我的机机终于成功升空了,还是垂直的,停空两三秒后平稳降落,这个动作接联做了好几次,呵呵,兴奋,激动啊!在这里,我要衷心感谢帮助过我的朋友,谢谢你们的细心指点。特别谢谢版主Jacky大哥,谢谢你的超精华贴子《对新手说的话》,对我们太有帮助了!

网友:
呵呵,能垂直起来了就好。算我几千个字没有白写。
严重恭喜楼主。
继续努力,早日掌握四面悬停。

网友:
恭喜楼主了,继续努力哟!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又有一位摸友体会到飞电直的乐趣了,楼主继续努力啊!

网友A:
垂直?,难道一点侧移都没有么?我的为什么老是有侧移呢?要打舵才能控制

楼主:
谢谢大家的鼓励:)

我会再接再励的!!争取在机机没炸之前把悬停学好!
今天早上去操场上飞了一把,爽啊!机机每次飞100%的成功升起,并在低空中悬停四五秒钟,可就是当飞机一转个头,脑子就会一片空白,两手不听使唤,不敢打舵,只会收油。。。还好多半安全降落了。 有次加油过猛并一下飚升到两层楼那会高,激动啊第一次飞那会高,不过问题也来了,机机在头顶上飞更是拿不准飞行姿态,脑子里又一片空白加紧张,只好慢慢收油,谁知道这一收油,机机猛得一下往右倾,吓得我赶紧打右翼,谁知道这一打惨啦,方向杆打错了,更是严重右倾,一个惊慌收完油门,机机失速垂直落机。。。

接下来。。。。地上一摊机机的“尸体”,电池飞到一旁,机架严重脱了半边,旋翼头(也不知道那个是不是叫做旋翼头)也从主轴上脱落翘起来!我那个急啊,仔细检查修护,一开机又能飞了!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还好没损失什么,要不然又是RMB了 接着又飞,不过此时的稳定性就不怎么好了,飞机震动很强,不过还好能飞起来!前前后后为练悬停摔机也快有七八次了,我的机机就是万好无损!!!让我深刻体会到雷鸟的耐摔性能,哈!
我又在充电了,一会再去飞去!一定要在没炸机前学会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垂直?,难道一点侧移都没有么?我的为什么老是有侧移呢?要打舵才能控制

侧移很正常,刚一开始我也老为这发愁,直到我看了Jacky版主大哥写的贴子《对新手说的话之四》才醒悟过来,你也去看看,明白道理后自然在就能飞好了!我在飞之前也是要打舵,等差不多要升空时马上回中档,机机自然就垂直起来了,不过得在没风的条件下哦!

网友B:
主轴或者是横轴肯定弯了

你的机机震动大,肯定主轴或者是横轴弯了,试试看看。

网友:
雷鸟哪来的横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机机震动大,肯定主轴或者是横轴弯了,试试看看。

不是吧!!那主轴弯了怎么办???怎么个修法?
我的机机就是起飞前转的那会有点震,升空后就没不震了!
我调了下平衡翼和主翼又好一点!

还有问个问题,我的机机轻轻一推油就升空很快,我想保持低空悬停怎么调?如何调能使电机对油杆的敏感度降低点!

网友:
刚刚会垂直升空了~~~
正在努力炸模拟器~~~~~

网友:
问一个
悬停  的定义是什么   解释一下 什么是 悬停  是绝对的 悬在空中不动 还是指的在 一个小范围内 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