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问我是菜鸟,如果用LAMA2会比较容易上手的问题.

楼主(2006-05-16):
听人说,LAMA2拿来就能飞,这机子有摔机的可能吗?飞这种机对以后飞高性能飞机有帮助没?

网友A:
我觉得楼主如果想长期发展玩直机,建议买雷鸟,嘉宝之类的机子,对以后发展有帮助,因为它们比LAMA操作复杂点,如果只想随便玩玩,感受下直机那就买LAMA。那机子像竹蜻蜓一样,一推油垂直升空。小孩子就能玩!俺也是菜鸟,这会也正在练习中,这只是我个人意见,主要听听其它高手的建议!

楼主:
如果先玩LAMA,对以后玩高性能机操作有帮助吗?我买了一台华科尔36,还没到货,但看贴都说一开始容易摔机,所以我又想买台容易点的练练手,不知这种练手对以后飞好机有帮助吗?

网友A:
有模拟器吗???没有最好买一个练,只那模拟器练好了比什么都强啊!!别买LAMA了,我觉得不值,就买模拟器

网友B:
对买个模拟器练练,买个丘比特练手也不错的。

网友C:
买LAMA的话,建议还是用这点钱买个模拟器!

网友D:
lama 好飞, 但飞出膨胀的自信心后, 连摔几个单桨机...

网友E:
lama 对于没玩过的人来说也是不好飞的,建议先用LAMA练手感和空间方向感!

网友F:
对于初学者来说这是一款不错的练习机!
呵呵!如你将油门突然加到顶,再突然关掉,这样有没有摔机的可能就不好说了!

网友G:
lama还是做个过渡,了解了如果打舵就别再老飞了,容易把手飞坏了,因为lama实在太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