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试SJM 400~~

楼主(2006-05-16):
今天抽空把SJM400设好,撤掉哪两个小铜锤,切到IDEL模式,呼呼风切声听得真是爽~可惜天气不佳,台风珍珠逼近,阵风加小雨,只飞了几个简单动作,但已经颇感意外,机子非常稳定听话,旋翼头几乎没有虚位,爽! 5分钟全程IDEL,飞掉1200mA电量,平均电流14.4A,还算省电噢...

>>>点击下载影片(18M)

网友A:
貼纸来了

网友B:
楼主好水平!能告诉一下用的设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纸设计帅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水平!能告诉一下用的设备吗?

片头有写设备:

原厂3800KV马达+12T齿轮,3个S3107做CCPM舵机,亚拓rec500+hs56锁尾,15C 2000mA电池,好盈28A电调

网友:
为什么我们没有贴纸?郁闷

引用 网友A:

网友:
今天才印好,会補上

网友:
越来越漂亮了,相对于300级的电直来说,400级的比较适合在户外飞.期待中.

楼主:
今天还有个惊险的,第2块电池快降落的时候突然刮起啦大风,切到normal模式降不下来,换成idel降到地面,熄火,,,螺旋桨还在自转时居然整台机子给吹翻啦,幸好只是桨角刮了一下地面而已

网友:
轻松自在的小試,可見扎实的功底

网友:
造型好酷啊, 像个用两只脚走路的机器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顶啊!

好靓的鸡鸡!

好棒的技术!

飞得酷!     飞得爽!

网友:
顶起来,SJM的机子不错,楼主飞的不错。

网友:
外面的贴纸图案,厂家如果能为真正需要这图案的客户直接以喷漆的方式弄到机壳上,那样就最好了...先在里面把图案区域用其他纸蒙起来,把白色的喷上去,干了以后再喷图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啊!

好靓的鸡鸡!

好棒的技术!

飞得酷!     飞得爽!

刘老师4点还在呀,真是精力过人~
啥时候带过去给您也爽爽

楼主:
还有一段装上芒果头罩的飞行片断,只做了航线飞行,有兴趣可以看看 :

>>>会飞的芒果录像(12M)

网友E:
请问dmagic1的芒果头罩是怎么制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dmagic1的芒果头罩是怎么制作的?

很简单,先给透明头罩用洗洁精洗白白,风干,然后田宫喷罐出马,在里面喷,PS系列附着力比较好,模型车壳都是这样弄滴...

网友F:
好象看多了也没觉得那么丑了!

网友G:
感觉这机很轻盈, 启动速度很快.
不知道操控手感如何.

网友H:
就两字
``````````````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