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黑鹰400总共需要几个舵机?

楼主(2006-05-16):
请教:
偶准备了3个9克的辉盛
舵机
,是不是还缺一个尾舵机?
黑鹰400总共需要几个舵机?

网友A:
至少4颗
多了你能装也行
或者把桨距固定
也能飞

网友B:
你好!需要四个,尾舵机最好用高速的舵机比如HS-56HB微型高精度高速大扭矩司服机(9g)

楼主:
尾舵机用华迈的50BB(9克的舵机)可以吗?
华迈的50BB 9克尼龙齿舵机(型号:MC-50BB)
速度:0.09秒/60°
扭矩:1Kg/cm以上
尺寸:21.8×11×19.7mm
重量:9克

网友C:
楼主 可以吧 黑鹰要求不高的 我用ESKY的玩Z400 别人用这个玩黑鹰都成 还不如华麦的呢 辉胜的不错 也不贵 呵呵

网友D:
我的黑鹰4个舵机都是用ESKY的垃圾舵机。用的也很爽啊。

楼主:
另外,这个黑鹰还要准备哪些配件,以备训练损坏时修理。

网友E:
大桨,横轴,主轴,尾管,大桨夹,旋翼头,脚架等
摔机的东西不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