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的4合一接收抖舵

楼主(2006-05-16):
怀疑:
1) 飞行时候产生的震动影响了接收机
2) 接收机天线距离
电池
电源线和马达线太近,有电磁干扰
不知道是哪个原因呢?大家有遇到这个情况吗?

网友A:
第一种可能性比较小。抖舵原因有多个,舵机本身电位器的质量、齿轮的润滑等问题都能导致抖舵,另外干扰也是一个因素,但不同原因造成的抖舵的现象有所不同。

楼主:
现象是有时候很正常,有时候会突然抖动一下大的,然后飞机就冲下来了

网友B:
我的4#又用了個esky的gyro三合一.不知道有沒有裝錯方向.請大大們幫忙看一下吧.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