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塞斯纳182电动,不会飞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6-05-17):
刚组装好的样子

飞了两次都没有飞上蓝天,最后一次终于飞起来了,可是拉舵拉狠了,结果失速掉下来了,翅膀摔成两半了。

这个飞机该怎么飞啊,刚开始学飞,不会飞,高手帮忙指点下。

网友:
先玩模拟器。
一上来就玩仿真机,对新手来说太难了。

网友:
购机前怎么不先听听高手们的建议?没听说过“好看的飞机不好飞,好飞的飞机不好看”这句话。
既买了,就补课吗,模拟器可以让你少摔机。

楼主:
模拟器,学要多少钱?
不好意思,我没有见过模拟器,应该用什么样的模拟器练习呢?

网友A:
这飞机稍有不慎机头处就会变型,前两次没飞起来会不会已经伤身动力组或机头了呢?拉力线一变就难飞了.
原配电池约180克,楼主的好象改电池了,应该没有原电池那么重吧?虽说电池舱离重心很近,电池轻了重心后还是会让飞变得更难控制.
先别管方向舵,小心控制好副翼.
还有,这机是艾特的塞斯纳182,说成180的话就变成著名的另一个入门级三通机子,特性完全不同,你会收到一些让你很混乱的回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飞机稍有不慎机头处就会变型,前两次没飞起来会不会已经伤身动力组或机头了呢?拉力线一变就难飞了.
原配电池约180克,楼主的好象改电池了,应该没有原电池那么重吧?虽说电池舱离重心很近,电池轻了重心后还 ...

首先先谢谢。

电池我没有变过,是原配的。
呵呵。这个机器是182。我已经更正了:)看来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啊。

网友:
汗,看你的电池舱门这个样,以为改电池了

网友B:
你起飞的时候慢慢把风门推大,并且调整好航线,直线起飞,等速度你感觉已经够起飞速度以后,你再稍微拉一下杆(升降),飞机就徐徐起飞了,注意,在空中飞行的时候,方向舵不要打得太多了,感觉艾特的控是垃圾,稍微不注意就打到底了,非常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器,学要多少钱?
不好意思,我没有见过模拟器,应该用什么样的模拟器练习呢?

不用钱的

网友:
找个会飞的带带,指导一下,掌握的会快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起飞的时候慢慢把风门推大,并且调整好航线,直线起飞,等速度你感觉已经够起飞速度以后,你再稍微拉一下杆(升降),飞机就徐徐起飞了,注意,在空中飞行的时候,方向舵不要打得太多了,感觉艾特的控是垃圾,稍 ...

方向舵打多了会......

网友:
找个高手带你飞2次,你就全明白了。
模拟器就是G3,acrofly,xtrem模拟飞行训练软件。
需要一个futuba 4VF的发射机以及和电脑连接的插头

楼主:
引用 楼主:

首先先谢谢。

电池我没有变过,是原配的。
呵呵。这个机器是182。我已经更正了:)看来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啊。

呵呵。那是拍照的时候没有上电池呢。所以就开着电池仓门了。

网友A:
楼主用的遥控器很可能自带有模拟器线和软件的,没有也不难,3.5mm耳机插头的双头线,FMS软件可下载,记得艾特有提供下载的

楼主:
我的遥控器不带,好像有个光盘什么的。检查货物的时候忘在店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遥控器很可能自带有模拟器线和软件的,没有也不难,3.5mm耳机插头的双头线,FMS软件可下载,记得艾特有提供下载的

我没有模拟器,只有套材提供的四通遥控器,用这个行吗?

网友:
艾特的四通控有电脑接口,或者说还没见到不带的,自己看看吧,除了充电口,还有一个“耳机插孔”就是了

网友C:
这飞机很好飞,但是建议对原来的动力进行更换,另外用碳纤杆对水平尾翼和主翼进行加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飞机很好飞,但是建议对原来的动力进行更换,另外用碳纤杆对水平尾翼和主翼进行加强。

说说用什么动力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说用什么动力好?

找启迪!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飞机很好飞,但是建议对原来的动力进行更换,另外用碳纤杆对水平尾翼和主翼进行加强。

我昨天刚看了您的大作,改装塞斯纳182 。我也准备那样该呢。
对了我想问下,后来您的电调和电池换了没有?是原配的吗?

网友E:
跟偶的飞机一样。我改了用铃当无刷,很好飞。已经飞过N次起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偶的飞机一样。我改了用铃当无刷,很好飞。已经飞过N次起落了。

是吗。从地面起飞还是?

改装花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器,学要多少钱?
不好意思,我没有见过模拟器,应该用什么样的模拟器练习呢?

先下载个最简单的,免费的FMS,对你是最好的了。
听我的忠告,别在真机上试,用模拟器。
去模拟器版块里看看。

网友:
还是先练模拟器吧,

网友F:
我有说几句噶,其实先飞起来才是最重要的,我不建议你现在就改动力,这样的话由于设备的重量和特性不一样,改了后绝对比现在还难飞,当然如果你懂得如何调整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但你的贴上写的是新手哦,估计在调整上还不具备足够的经验吧!
模拟器不是非练习不可,我就没有练习过,当然米够的话上模拟器是很不错的,我最近才买了套,不过我觉得那玩意只能是找个感觉而已,和真机的感觉完全是两回事的.
我的建议:
1.仔细检查飞机现在各部件的安装和连接是否稳固,正确.电池电压是否足够,不够是话请充足后再飞,原配镍电池自放电比较厉害,建议充电5小时以内飞行或是飞前补充到电池微温.
2.检查动力系统是否已经受损,安装位置是否已经有移动.
3.地面测试原配遥控设备的实际使用距离,是否存在抖舵等现象.测试最好请朋友帮忙,这样距离更容易测试,有对讲机更好.我是为了得到比较准确是数据,买了对比较便宜的家用对讲机,使用距离2公里,呵呵,够用了,自己也喜欢那玩意.
4.如以上测试均正常,那么找个比较空旷人少的地方,要足够大哦,选个无风的早晨,进行你的实际飞行.你会发现足够大个地方和人少无风的条件,会令你的飞行成功率大大增加.!!!!!!
5.新手飞行,不必要考虑什么,动力全开就是了,特别是起飞的时候,我一般比较喜欢手投.等飞机飞起来了感觉速度过快了可以适当的收点油就能把速度减下来.但是一定要非常温柔哦动作要柔和!!!减到自己能控制的速度,不过也不能太慢,太慢了很容易出别的问题.!所有舵面控制操作,都要非常温柔,最好是点动试操作,这样最简单,我到现在也是点动操作.呵呵!
6.一定要直线飞行先把高度拉起来,飞机到一定高度有什么问题也好处理.自己能看清楚飞机飞行姿态为标准,也就是说要分的清楚飞机的机头和机尾,机身还是机腹在对着自己,这样不会打错舵.到现在你应该发现大场地的好处了,可以飞很长的直线,呵呵,不至于手忙脚乱的忙着转向,呵呵!
7.转向的时候,动作要轻,点动操作,你会发现这样很容易控制,转向的同时顺便带上一点点的升舵.当非几圈以后,你就需要调整遥控发射机上的微调开关了,飞机的飞行姿态要调整到,不打任何舵面的情况下,飞机要能基本平行,直线自由飞行.等调到这样的时候你基本可以爽了.
8.等你爽的差不多了,摔机那是肯定的了,呵呵!这时候你就会更加深刻的感受大场地及人少的好处了,飞机摔了好找,怎么摔也不会撞到别人.不过这时候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将等着你,损失的零件你准备了没?有时间修理摔坏的地方吗?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说几句噶,其实先飞起来才是最重要的,我不建议你现在就改动力,这样的话由于设备的重量和特性不一样,改了后绝对比现在还难飞,当然如果你懂得如何调整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但你的贴上写的是新手哦 ...

好贴!

网友:
是啊,初飞模型朋友的好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说几句噶,其实先飞起来才是最重要的,我不建议你现在就改动力,这样的话由于设备的重量和特性不一样,改了后绝对比现在还难飞,当然如果你懂得如何调整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但你的贴上写的是新手哦 ...

真是好文。谢谢。真是感谢。收益大大的。
买飞机前看到这个就好了。建议斑竹给单独置顶啊。

楼主:
对了。我再问下,这机器怎么确定重心时候正确呢?

网友:
他的中心应该在主翼的前3/2处,你可以把这个飞机的动力改成2040KV4000带减速的,桨用0947的,包你好飞,飞机的速度还有所下降,我感觉这么改后比翼龙还好飞,,对了问下你的飞机在那买的我想在要个主翼可找不到地方买了帮我下,

网友:
楼主有时间的话能否上个副翼舵机和副翼的连接图?想想看看是如何连接的。

网友:
梦寐的机子呀,一直想买却因缺米没买成!!!

网友:
前3/2处

网友:
机机看上去很好飞啊

网友:
机身粗短重而不见得结实.
机翼面积小,上反角小,速度快稳定性差.
尾力臂短,航向稳定性差,方向舵后倾,一抬头舵效就更差.
副翼面积小,偏转角大阻力大,开在外段对一致性要求高,偏偏副翼的推拉杆很不可靠.
动力装置一经磕碰推力线就移位
..........
怎么看也不是个好侍候的主儿!!!

网友(2007-02-01):
只有多飞才能得到锻炼,否则只能当静态模型了,多飞/多炸/多修/===========离高手不远了

网友:
我感觉还是J3好飞,前段时从沧浪那里买了架J3套机,以前只飞过像玩具一样的波音,三通还是第一次玩。等了一个比较好的天气找了一大片空地,开始处女航:
1、把电池放好后检查了一下,各部位都感觉正常,打开电源开关,把油门推到最大,并给了较大的升舵,手投起飞,结果因升舵给的太多导致飞机失速,机头重重的撞在地上,螺旋桨折断,左侧机翼折出重重的一道折痕,还好有支撑杆,否则机翼必断。
2、简单进行了处理后再次飞行,又摔了几次,但飞机还是比较结实,没有出现较严重的损伤。经过几次摔机后飞机终于飞起来了,这才发现手投起飞的时候不用给升舵,当飞机投出飞行到10米左右再稍稍给一点舵,飞到一定高度再转弯,到这里初次飞行算是成功了,但飞了5分钟后因电力不足飞机开始下降,后来撞到一块石头上螺旋桨再次折断。因为买飞机时没有买备用桨,这下飞机是真的飞不成了,只能买来桨再飞了,郁闷。
3、经过简单的飞行后感觉J3比较结实,摔了有六七次但飞机整体看起来还是没有太大的损伤,感觉J3比较适合于新手的飞行。

网友G:
楼主在什么地方啊,我带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