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hitec6的IDEL模式在哪里?

楼主(2006-05-17):
想测试倒飞,如何设置遥控阿?谢谢

网友:
再右上角,肩上的开关。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可是有个问题,这个开关有3个状态;要调哪一个呢?

网友:
中间一档即可!!!!!!!!!!!!!!!!!!!!!!!!!!!!!

楼主:
哦。。。谢谢楼上的。

网友A:
调倒飞很难的,要先找悬停点,然后在油门50%的时候,要比悬停点参数低一点,其他就看情况调了,只要倒飞能拉起来,呵呵!

楼主:
谢谢6楼的;问题就在这里正在找文章看呢

网友:
先别急着倒飞,正飞练好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倒飞很难的,要先找悬停点,然后在油门50%的时候,要比悬停点参数低一点,其他就看情况调了,只要倒飞能拉起来,呵呵!

不会很难的!切换到ST1模式,然后调整桨距1,3,5点的数值,达到-9度,0度,9度,2和4点都选择默认。油门一样1,3,5点达到100,90,100就可以了,2和4点都选择默认。

只需要一把准确合用的桨距规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阿,很实用啊,是不是用noaml模式飞起来,然后马上切换到st1模式就可以倒飞?需要降落的时候,把机身回正,然后回到noaml模式降落就可以了?

网友:
说的没错了!祝你成功!

网友(2007-05-18):
NOR,ST1,ST2的中立位置不一样,请问这个在什么地方调?

网友:
Hitec 控是能用来倒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