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舵机抖舵问题

楼主(2006-05-17):
我的9x
舵机
抖了,使原来用在hde的时候,中间轴向一放拉动,把舵机壳磨出虚位!
不是电位器的问题。
发现输出轴和机壳里面有空隙,我就在输出轴的齿轮里面的洞塞了点塑料,让它向外一点,再用热溶胶网外壳上的洞里点了些,装上,把多余的热溶胶去掉,哈,输出轴不会晃动了,也不抖了!
嘿嘿!
还有,我的三个9x舵机的舵机线在靠近舵机的地方有烧过的样子,是怎么回事呀?舵机还用的好好的!

网友A:
我的55也有一点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很多都是舵机壳旷量变大造成的. 一般摔机都有可能造成.
楼主的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