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油车散热问题

楼主(2006-05-17):
这油房带壳跑起来散热成问题,引擎光是过热。把前挡风玻璃那开了孔还不行。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温度有多少? 火头位置温度不超过130度都不算高的

网友B:
你用的%几的油?

楼主:
我用素油~~~~~~~~~~~~~~

网友B:
素油车热天用是容易高温。你要选用至少15%的成品油或自己在素油里加消极甲烷。

网友C:
我用素油都拉缸了

楼主:
有那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