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合完了以后要不要拆发动机

楼主(2006-05-17):
我已经磨了2升多的油,听说要拆发动油清洗一下,是不是呢?

网友:
最好是,不过我就是很偷懒的。

网友:
是的要拆发动机清洗,磨合后有金属屑 。

网友:
磨后不清洗和没磨过差不多,磨下来的金属垃圾不处理掉还是不行的

网友:
是用汽缸清洗剂喷还是全部拆散用汽油洗?

楼主:
我都想用汽车专用的化油清洗剂,不知道后果会如果,不敢去试,呵呵

网友A:
怎么会这么多人认为要拆开清洗???请注意,若是不放心非要拆开清洗的话,也只能是卸下火头,打开后盖冲洗一下,绝对不要拆下缸盖和缸套,因为那样会破坏原来已经磨合好的配合面。

我用了至少10颗引擎,最新的也在2桶油以上了,没有一台有在磨合后拆开清洗的,模型引擎燃料的润滑比例较高,工作时有较多的滑油排出,绝对可以带出微粒。没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这么多人认为要拆开清洗???请注意,若是不放心非要拆开清洗的话,也只能是卸下火头,打开后盖冲洗一下,绝对不要拆下缸盖和缸套,因为那样会破坏原来已经磨合好的配合面。

我用了至少10颗引擎,最新的 ...

这位老哥分析的有板有眼,我对你的敬仰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这么多人认为要拆开清洗???请注意,若是不放心非要拆开清洗的话,也只能是卸下火头,打开后盖冲洗一下,绝对不要拆下缸盖和缸套,因为那样会破坏原来已经磨合好的配合面。

我用了至少10颗引擎,最新的 ...

以后也不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后也不洗了!!!

要洗,就是不要脱光了洗。哈哈

楼主:
我今天刚洗过啦,没有全部弄开,也是是套的火头那里,我也觉得没必要全打开。冲冲得啦,安全实在,呵呵

网友:
是的。是的。我都不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这么多人认为要拆开清洗???请注意,若是不放心非要拆开清洗的话,也只能是卸下火头,打开后盖冲洗一下,绝对不要拆下缸盖和缸套,因为那样会破坏原来已经磨合好的配合面。

我用了至少10颗引擎,最新的 ...

同感!我也觉得用好点的油可以避免清洗发动机.....我们都是用30%的油来飞,那发动机干净得跟新的一样

网友:
2L油了 就不用再拆了 拆了重装你还得重新磨车

网友:
我看没有必要全拆开了来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