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电脑配置能装G2 G3吗???请教

楼主(2006-05-17):
我前些天从网上下了个 AeroFly Professional Deluxe的模拟器,今天装上去根本用不了,原因是我的机子配置太差,是本本的。我想装G2 或着G3,你们看看我电脑配置,装上去能用吗?我的显卡还是集成的……哎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前些天从网上下了个 AeroFly Professional Deluxe的模拟器,今天装上去根本用不了,原因是我的机子配置太差,是本本的。我想装G2 或着G3,你们看看我电脑配置,装上去能用吗?我的显卡还是集成的……哎

忘了上图了!!!

网友:
集成显卡不能玩G3。CPU和内存是够了,就是显卡不支持!

楼主:
5555555555555郁闷啊!!!!!

网友:
显卡问题!!!AEROFLY最低也要GF440以上显卡吧....G3就别想她了,至于G2可试试的,呵呵,祝你好运

网友:
G3对硬件要求高,效果却不如AEROFLY。G2就免谈了吧,所以建议考虑AEROFLY。

网友:
把画质调低,用窗口模式运行。AEROFLY还是能跑起来的,我也用板载显卡nforce2,还能跑40-50祯。

网友:
换电脑吧嘿嘿

网友:
自己用单片机Diy个USB接口的RCJoy,飞了3中模拟器软件:G2、G3、AFP;
个人感受:和实际飞行的感觉相比应该还是G2较好(可惜G2软件稳定性、兼容性不是很好)

网友:
我的显卡是独立的,但也出问题。

网友:
如果是用Windows XP home的系统,就肯定不能玩了。

网友:
我的也是本本,P42.4G,256M,ATI9000,能用不

网友:
aerofly,把效果都关掉,640*480,马马虎虎

网友:
我的C1.7 256M内存 MX440 64M 能玩吗?

网友:
打漏了我是指AEROFLY

网友:
楼上各位的电脑都能玩G2   只是效果不同罢了。04年用815/800MHZ/256M/32M卡试过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