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桨问题

楼主(2006-05-17):
这船没有用正反桨,不用都可以吗?为什么其它双桨船都用正反桨,这船又没有用,用了正反桨与没有用有什么分别?

网友:
這艘雙車汽油船沒用上反轉的槳可能有下面幾個因素:

1.圖片中該跑逆轉螺旋槳的那顆汽油機找不到適用的逆轉齒輪組...
或是沒有修改汽缸的進排氣角度,
所以不得不跑正轉的方向!

2.可能找不到適用的逆轉專用的6.4mm軟軸,
所以不得不跑正轉的方向!

3.可能找不到適用的...可匹配這組設定的正反轉雙車螺旋槳,
所以不得不跑正轉的方向!

使用正反轉螺旋槳可相互抵銷螺旋槳的反扭力,
可讓船於高速時較單車螺旋槳來的穩定許多!
理論上來說...
雙車正反轉螺旋槳會是競速船隻最穩定的設定!!

楼主:
太专业了,谢谢  对于速度不快的船是不是可以不用正反桨

网友A:
单机正反桨共轴也是最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机正反桨共轴也是最稳定的。

目前所知似乎只有直昇機大廠Hirobo有生產船用正反槳共軸的驅動系統!
只不過...
這個東西的像真意義大於實用意義,
整體的輸出效率並不如雙車正反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专业了,谢谢  对于速度不快的船是不是可以不用正反桨

這個問題...老實說挺難回答的

速度不快的定意在哪裡見仁見智!!
比方說...
一艘70cm以下的Mono-V型艇若能跑的60KM/H就算是非常快了,
但..對於大型船身來說...
60KM/H的時速確普普通通!

正反槳對於某些超大型的搖控船模來說其實是不得已的選擇!
因實在不容易找到能推的動大型船殼的發動機,
即使能找的到能推的動大型船殼的單顆發動機,
那個價格也是嚇死人(如CMB新上市的CMB 35汽油機...單顆報價1700歐元)
若使用二顆小松G260就能夠得到單顆CMB 35汽油機的動力,
那不是省去太多無謂的花費?!

雙車設定雖然看起來很酷...
但...綜觀世界各賽會的直線衝次或是繞圈賽的最佳成績,
基本上都還是單車驅動獨佔鰲頭!
所以...使用單車驅動能達到高速並兼顧穩定,
這時候船身的調整與主軸安裝的角度就是決定成績最主要的因素了!

网友:
牛就是牛,不能用兩头牛就等如馬!把兩部大扭力机器裝在窄船隻(V 艇)上,可能要用正反槳啦!不然就扭側了(看接受程度)。不過 H 艇就算twin 90都不用正反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