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电极断了,能接上吗?

楼主(2006-05-17):
我的锂电电极短断了,剩下的电极端,被包在皮里了,能接上吗?我怕把皮剥开,
电池
坏了,高手你指点吗?谢谢呀!!!

网友A:
报废吧,皮剥开电池就OVER!!!!

网友B:
用小挫刀把电池包皮磨开一点,把电极漏出一点,然后用小文具铁夹把导线和电机夹在一起,
如果该电池不是要求大电流放电,这样做就是比较简洁的处理方法,大电流放电(12A以上放电)那个触点会比较热。
焊接很困难,我试验过几次,都失败啦。

网友C:
用锡焊上就行

网友D:
我焊上过
之前用2楼的办法 焊接要大点瓦数的电烙铁 用烙铁尖沾松香在铝脚上反复摩擦 然后上锡反复摩擦 直到上锡为止 我的断脚电池现在还用着呢

网友C:
用砂布摩一下再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