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lling Harriers手法问题

楼主(2006-05-18):
我在3dbatix看到这段视频 :
http://www.3dbatix.com/videos/3dtraining/rollingharriers.wmv
我注意到这位飞友的左手手法几乎只是在打方向舵很少有升降舵动作。而我在练习飞行时习惯只打升降舵而很少用方向舵。我记得似乎因该是方向舵和升降舵相结合柔和过渡,左手在画圆。请各位飞友说说你们的看法。

网友A:
哈哈,是美国手得,其实玩蛇滚是日本手上手快 至于深入了是那个有优势就不大清楚了

网友:
8通道以上得遥控器可以设定 方向舵和水平舵得舵量 尽量让左手更圆滑

楼主:
哦,我仔细看看。

楼主:
嗯,看起来美国手的左右手配合是要费劲一些。

网友:
我飞惯了美国手。

网友:
我最初也是美国手,但见模友都是日本手,还是改过来了~~~ 才改过来那会儿真的好不习惯~ 经常性的打错舵~ 到目前在模拟器里飞电直都会打错舵:(~~ 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是美国手得,其实玩蛇滚是日本手上手快 至于深入了是那个有优势就不大清楚了

呆呆,问个比较菜的问题,不要笑噶.飞3D的标准手法和通道安置是怎么样的啊?左手上下升降,左右副翼;右手上下油门,左右方向.对吗?不正确请给纠正下,谢谢!

网友:
我们都是玩日本手

左手上下升降,左右方向;右手上下油门,左右副翼

网友:
对了,玩吊机也是 日本手占便宜  ,比较直观

网友:
楼上说的不是吧?
应该是左手上下升降,左右方向;右手上下油门,左右副翼

网友:
我也是美国手的!吊机也很易

网友:
日,我习惯了左手左右是副翼,又手左右是方向了,需要改正吗?呵呵

网友:
不改也不要紧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