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老大进来看看,大家也来帮帮忙^^

楼主(2006-05-18):
图中两个螺丝有一个滑牙了,不是螺丝滑牙,是螺丝要拧进去的的那个摇臂里面的螺纹滑了!

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我先在用胶粘了下,但总感觉很不放心,毕竟是运动部件,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只有用螺丝胶胶上吧,强度应该还可以。
偶的大桨夹螺丝也滑掉了,这台机子很多螺丝都比较细,上螺丝胶又怕再也拧不下来,不上又怕会自己跑出来,有点困惑

网友:
用厌氧胶强度足够了,就怕到时拆不下来.

网友A:
HKing,何时也给我们看看这机机,我们也很想了解一下国产精品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HKing,何时也给我们看看这机机,我们也很想了解一下国产精品哦。。。

好的,现在正在等接受机,明天到,别的已经装好了!

就是昨晚这个螺丝松了,感觉不太爽,弄了半天没弄好,今天回去继续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现在正在等接受机,明天到,别的已经装好了!

就是昨晚这个螺丝松了,感觉不太爽,弄了半天没弄好,今天回去继续弄!

啊,对了,想起来了,你可是美国手哦。。。

网友B:
这个螺絲为M1.5*7mm的内六角,扣除轴承及墊圈实際吃牙2.5mm.大家可能不太習贯使用小規格的螺絲,金屬与金屬螺孔的鎖合不需拧得太紧,在飞行中使螺絲松脱的主要原因是高頻率的振动,所以重点是一定要上螺絲胶,隨机附帶的螺絲胶为可折除性的(中强度)螺絲胶主要为吸振及填補牙隙,形成牙与牙的中介膜.
   建议你現在可用螺絲胶,502胶,ab胶重锁,强度没问题(這个位置主要是上下受力而非左右运动,若擔心ab胶折不下来,可用打火机加熱便可折解)

  另外有关主旋夾滑牙,我们决定改用m2*16mm外加螺帽,因这个位置需要经常反復使用,在此感謝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螺絲为M1.5*7mm的内六角,扣除轴承及墊圈实際吃牙2.5mm.大家可能不太習贯使用小規格的螺絲,金屬与金屬螺孔的鎖合不需拧得太紧,在飞行中使螺絲松脱的主要原因是高頻率的振动,所以重点是一定要上螺絲胶,隨机附帶 ...

谢谢SJM的说明,我现在的是

9克舵机*3  hs56+rce500 电机电调原装(电调自带外置bec,太爽了),这两天飞不了了,“珍珠”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对了,想起来了,你可是美国手哦。。。

改mode就行了,好像别的不用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螺絲为M1.5*7mm的内六角,扣除轴承及墊圈实際吃牙2.5mm.大家可能不太習贯使用小規格的螺絲,金屬与金屬螺孔的鎖合不需拧得太紧,在飞行中使螺絲松脱的主要原因是高頻率的振动,所以重点是一定要上螺絲胶,隨机附帶 ...

隨机附帶的螺絲胶?似乎我的机子里没有。
顺便多嘴一句,主旋翼夹所用螺帽应为带防松设计比较好

网友:
不用找,我查问过,你们的没附上,待貼纸一并寄上

网友:
可以这样改动的话还比较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