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搞错了平衡翼杆长度,已经上了快干胶,如何补救?

楼主(2006-05-18):
平衡翼柑两端长度相同,往上拧平衡翼时不慎搞错了长度,说明书要求平衡翼杆长度在62MM左右,可现在却都是66MM,更遭的是已经上了快干胶,怎么也拧不动啦?请问会影响飞行吗?补救的措施?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A:
两边平衡对称,差4mm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B:
对称就好!没有关系的

网友C:
飞行会更平稳,但小心螺纹的长度要足够,飞出来就麻烦了.

楼主:
多谢!@心理塌实多了

网友C:
最好不能看到螺纹,否则有射桨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