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固定翼呢还是飞翼呢?

楼主(2006-05-18):
正在飞小电直,想入手飞固定翼,并想自己装一台,但在固定翼和飞翼之间徘徊,大家给点意见吧。

网友:
新手先练模拟器。。。。

网友:
都可以,看你的悟性了,呵呵...........

网友:
建议先来架练习机..........

网友A:
固定翼好

我也是從電直先玩再玩固定翼的,感覺差很多..(小電直壓力大啊),建議從小固定翼開始,油的電的都可以,像真機可以先不要玩,練習機或是簡單一點的滑翔機代動力的.比較好上手,歡迎你加入固定翼的行列

网友:
建议先收个模拟器在电脑上先择练习机练飞,能安全起飞和安全降落和方向感练得差不多时,找个老手把真机机调好,就可飞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從電直先玩再玩固定翼的,感覺差很多..(小電直壓力大啊),建議從小固定翼開始,

是啊 本想当作读书间歇的休闲,可那哪是休闲阿 呵呵 刚会悬停

网友:
直接上四通翼龙的话,是练修机的功夫!
直接上飞翼的话,是练调机的功夫!
唯独不是练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