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3D PRO,还没飞起来。。

楼主(2006-05-18):
从ELE模型那边买来快两个月了,配置为ELE ebm900 3500KV
电机
10T齿轮,11.4V 10C 1600MAH 锂电,亚托35A电调,GY240 因为是新手,装好后,调了很久也没飞起来过,螺距是0-9 ,油门推到底,也只能一跳一跳,估计是动力不足,准备买台简单点的电直练练手,改天上录像。

网友A:
估计是电机,电调,齿轮之间的搭配没调好,这个配制飞起来肯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B:
我也前也是飞这个机机,KV3000的2040电机,11.1V 10T齿轮.
动力很好.
这个机机太省电了,现在还很怀念.

网友C:
桌上好多香水呀~

网友D:
想知道你的遥控器是什么 ? 油门[普通飞行的油门曲线

楼主:
遥控器是RD6000 SUPER ,油门曲线就按照遥控器默认的设置,呵呵,没用过这个遥控器,说明书又是英文的,正在摸索中 。。。。。。飞不起来也没关系,当作静态模型也不错,我还是比较喜欢飞LAMA ,但是已经被我飞坏好多架了

网友D:
你油门曲线没弄好 悬停油门大概在75--65之间 中杆悬停位

网友E:
换皮带升级件吧,原配齿轮传动太容易坏了!
这个飞机那里都好,就是尾巴虚位大,容易飘逸!

楼主:
不知道5IMX 卖的400皮带升级件适不适合3D PRO 用,如果可以用的话,马上买一套来升级,有谁用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