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死了,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6-05-18):
艾特塞斯纳182电动原配的是什么电池啊?
我才用了两次,第三次充完之后,电机转速就不够,就像没有电的那种感觉。后来我又充了12个小时可是还是那个样子,这是怎么了?难道是电池坏了?

网友:
基本是电池出问题了,建议换组电池试一下

网友:
艾特用的电池还不错的,充电几小时后电池有发热吗?发热了又没电就应该是电池坏了,如果没怎么发热也有可能是接头接触不好或充电器问题

楼主:
没有发热。我充了好玖都没有发热。
希望没有坏。

网友:
有没有量电池没充和充完电后的电压,看下是不是过充过放导致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发热。我充了好玖都没有发热。
希望没有坏。

应该没坏,可能插头接触不好或充电器问题

网友:
我有好几组艾特的电池,用的还不错.
楼主的电池充电不发热,检查检查是不是接触不良,估计是没接好,才用两次一般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啊

网友:
检查充电器是否正常工作.最简单的是万用表量下输出口的电压和电流.

楼主:
刚刚测了测。是变压器坏了:(

网友:
呵呵,告诉你吧,充电器的毛病,从理论上去说这不可能,但你换个充电器你就知道了.
原配充电器@@@@@@@@我很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