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TABA 6EXHP有CCPM的功能吗?

楼主(2006-05-18):
我把这个
遥控器
的说明书看了一遍,没有发现有CCPM的功能说明,但俊丰模型给我的回答是有,是俊丰回答错误?

网友:
再找找吧,看看直升机设置部分,按理说这个档次的应该有的,就象JR MAX66都有一样

网友A:
进入设置模式后,按mode多次去到十字盘的选择SWSH,把1-S改成3-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