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TABA 6EXHP有CCPM的功能吗?

楼主(2006-05-18):
俊丰模型的说该FUTABA 6EXHP支持CCPM功能,但仔细看了说明书,没有发现对CCPM的功能说明,是不是上当啦?

网友A:
我也才买了一台,我的说明书是英文的,从网上也了一个中文的。说明书上到是没有说有CCPM功能,但我看S-3模试就是CCPM,也是三只舵机出力的。我也才玩直一个月不知说的对不对,请指教。

网友:
super版的带ccpm,普通版的没有ccpm格式

网友:
楼上的:6EXHP有SUPER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俊丰模型的说该FUTABA 6EXHP支持CCPM功能,但仔细看了说明书,没有发现对CCPM的功能说明,是不是上当啦?
俊丰模型也太不负责了,可耻!

朋友!我也在用6EXHP!我的飞机是CCPM的!加X模型应将帮我调好了。那就是支持CCPM的!没搞清楚状况不要乱骂人无耻啦!

网友:
1-S是普通模式
3-S是CCPM模式
你上网上下个说明一查就知道了..
1-S:十字盘机构的副翼、螺距和油门伺服单独控制。大多数 情况下使用1-S类型。
3-S:当副翼有输入时,副翼和螺距伺服引起十字盘左倾和右倾;当升降有输入时,三个伺服引起十字盘前倾和后仰,当螺距输入,所有的三个伺服引起十字盘上升和下降 。
如何选择十字盘模式:
1、进入程序设定模式,用MODE键选择到“SWSH”功能界面。
2、使用DATA INPUT键选择十字盘模式。当你想要选择“1-S”模式时,向上推住DATA INPUT键,当你想要选择“3-S”模式时,向下推住DATA INPUT键。当你正在改变十字盘模式的时候,屏幕上的1-S或者3-S将加快闪烁,并随着提示音会停止闪烁。
3、现在就已经设定好十字盘模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俊丰模型的说该FUTABA 6EXHP支持CCPM功能,但仔细看了说明书,没有发现对CCPM的功能说明,是不是上当啦?
俊丰模型也太不负责了,可耻!

要深入研究,不要开口骂人。
JR叫CCPM
FUTABA叫3-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深入研究,不要开口骂人。
JR叫CCPM
FUTABA叫3-S

请不要胡说,在6EXHP上的3-S选项中设置CCPM方式而已,哪个公司都是叫CCP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才买了一台,我的说明书是英文的,从网上也了一个中文的。说明书上到是没有说有CCPM功能,但我看S-3模试就是CCPM,也是三只舵机出力的。我也才玩直一个月不知说的对不对,请指教。

兄弟,能给个中文说明书下载地址吗,谢谢

网友:
偶用FF9,有CCPM。哈哈。

网友:
我有,网上有,是个DOC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