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型 17A 無刷電調維修手記

楼主(2006-05-18):
手裡有四個電調,一個螞蟻的,一個ELE的,兩個傻貓的,結構都一樣,和ELE的EBSC-17P-BA相同.
        傻貓的是前兩天才收到的,高興之餘我想四個電調四個無刷一起接上,擺個陣看看多爽啊.說接就接,傻貓的.…..OK,第二個傻貓的.…..OK, ELE的.…..OK,最後一個螞蟻的...... 咦,一陣火光,壞了,拔電,嗯,怎麼有點難拔呢,唉,原來電源接反了.
        傷心之餘,修吧,首先查看傷勢,兩個MOSFET管4435黑黑的,四個隔離電阻黑黑的,一個驅動三級管黑黑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拆下來測吧,三級管…好的, 電阻…好的,4435…好的,那就怪了,電阻不用說,三級管我一定會測,難道我的MOSFET測試方法不對,那再拆一個對比測試(拆後的板子見下圖)

都是好的,我暈了,元件好的為什麼還不行.難道是線路燒了,小信號的不太會燒,那我先查查大信號,測測MOSFET管4410和地的電阻,嗯,0歐,那在測測MOSFET管4435和電源的電阻,咦,怎麼是90歐,我再測一變,還是90歐,難道是這條線燒了,連上試一下,

通電,熟悉的嗤嗤聲叫了起來,把油門拉到最小,又叫了,推油門,你猜怎麼樣,轉了,呵呵,我也赚了.
看看燒壞的PCB的地方.

        我想一定會有和我一樣的馬虎鬼把電源接反,大家可以測測我的那條線的兩個點的電阻,如很大也連個跳線試一下.

网友:
强~~~又省了几拾块

网友:
我是不会修这些东西,只能帮你顶了,呵呵................

网友:
晕,电调上玩起跳线来了~~~ 我手里有个电调,管子烧了一个:( 一直不找到卖的:(~~ 哎~ 当纪念品了~~

楼主:
呵呵,因為我是搞電子的呀

网友:
还是搞电子的好,自己会修东西

网友:
不错!又学了一招

网友:
我也接反过一个30A的电调,不过还好,就是线和接头很烫,电调无事

网友:
这线也太粗了吧??

楼主:
這是給電機供電的線路,理論上應該越粗越好的

网友:
不幸中的万幸

网友:
恭喜恭喜,我也修过这种电调,故障原因一样,其实这个电挑是三层PCB板结构,中间的一层是好像是专门给MOS管供电用的,我修的那个坏的地方就在楼主焊线的那排MOS管漏极覆铜下面,就是发黑的地方,切开电路板表层就能看看有条走线烧断了,焊上就好了,感觉那个地方是ELE电调的设计缺陷,只要反接必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