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手油门的3810怎么改美国手,

楼主(2006-05-18):
这里人多这里问
拆了控,把那个棘齿状的片也拆了,现在拆到两个杆能拿下来,研究了半天拆不开杆,应该拆了杆后把弹簧和棘齿对换就能解决了,那位能指点一下怎么拆杆.
另外,在菜单里如何做相应的调节.

网友A:
在系统设置里的stick mod这项里设置成mode 2就是美国手,如果系统设置没有stick mod这项则用以下方法打开。
1.按住UP和DN,打开电源开关
2.进入Reset模式
3.将Gear开关拨到朝向你的位置
4.按一下“+”
5.将Gear开关拨到远离你的位置
6.按一下“-”
7.重复步骤3~6,一般重复3,4次即可
这时你的液晶屏将显示进入“设置模式”(也可能就是黑屏),这时再按UP或DN,选择进入功能选择模式,里面就有stick mod功能,按“+”将该功能激活即可。然后,再按UP或DN回到黑屏,再UP和DN一起按回到系统设置,就会看到stick mod的选项了。
如果设置好后油门不能归0就再把stick mod这项关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