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专家给指点

楼主(2006-05-18):
昨天SJM 又出了一款400电动直升机套件(含外转子无刷电机 ),希望Sample TextSample TextSample Text在此来个全面的性能介绍。

网友:
什么东西嘛??说清楚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SJM 又出了一款400电动直升机套件(含外转子无刷电机 ),希望Sample TextSample TextSample Text在此来个全面的性能介绍。

請專家對sjm-400的样品做測試,是吗?

网友A:
个人觉得SJM的系列电直中,SJM400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从价位及品质来讲,很适合国内模友.毕竟是全金属零件,才800多的售价.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SJM的系列电直中,SJM400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从价位及品质来讲,很适合国内模友.毕竟是全金属零件,才800多的售价.值了.

转速兄, 你有X400. 从总体来说, X400普通版与SJM400哪个更好. 知道很难比. 不过如何放在一起让你挑, 你会挑哪个. (假设价格一样).

网友:
SJM 400更有新意一些
就像大家都在开普桑,都说这车很流行,配件便宜价格又低;
但有些朋友就爱开奇瑞东方之子,虽然市场占有率没普桑高,但毕竟是新货,有创意~~

网友:
实际上我已经决定要买一台了. 准备要配舵机, 电机, 电调, 陀螺仪. 推荐一下吧. 不会去飞3D. 谢谢

网友:
我最看好的是这个机子的旋翼头设计,稳定又不失灵活。而且中联的设计很好,多次摔机不会产生虚位。
最主要的是性价比,800多的价格买金属机子,一步到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速兄, 你有X400. 从总体来说, X400普通版与SJM400哪个更好. 知道很难比. 不过如何放在一起让你挑, 你会挑哪个. (假设价格一样).

看你偏向于什么,是3D还是3C,如果3D就SJM400,如果3C就X4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偏向于什么,是3D还是3C,如果3D就SJM400,如果3C就X400

什么是3D, 3C

网友:
SJM 400加配重不就飞的稳了?

网友:
SJM400比X400在重量上要轻.SJM400空机257G,全配起飞重量540G-580G;X400空机320G全配起飞重量580-650G,在SJM上加配重势必影响动作质量.想必楼上说的是在稳定翼上装配重!?

网友D:
SJM-400,理论上应该算400级的电直,但是。。。

他的所有零件比市面上多数的400级电直的零件都要小,举个例子,他的十字盘大小和ESKY的LAMA差不多,也就是说,400级的定义是对机身长度和大桨长度计算,而SJM很巧妙的使用了小零件,在不失强度的情况下,减轻了机身重量,而整体的尺寸又和400级电直一样,这导致的结果是SJM400会比普通的400级电直更加轻,而大桨产生的浮力和效能又和400级电直一样,所以,就非常适合做3D飞行,整体上来看,SJM400是一款设计非常巧妙的3D电直。。。

楼主:
谢谢!请再指点

引用 网友D:
SJM-400,理论上应该算400级的电直,但是。。。

他的所有零件比市面上多数的400级电直的零件都要小,举个例子,他的十字盘大小和ESKY的LAMA差不多,也就是说,400级的定义是对机身长度和大桨长度计算,而SJM很 ...

鄙人刚出差回来,看到有这么多高人从不同角度来分析SJM-400的利弊,受益匪浅,这里想再请教,用SJM-400练习3D是不是太奢侈啦,不知其零配件价格与其他3D电直更有竞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