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开马达 里面一圈铜线变黑了..

楼主(2006-05-18):
绕线复杂..不知怎么绕,用什么线,请高手指导...
我的马达是B20-40

网友A:
从一个触点开始,逆时针往转子上绕,绕完一极再绕下一极,一定要保证:
1、每极绕的线圈数一样
2、线圈越紧越好
最后调一下动平衡就行

楼主:
但是这电机是内转子,线圈没有像外转子那样一极一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