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的问题(买)

楼主(2006-05-18):
各位高手,小弟买机,在4vf  启迪  苍狼 这些控(收+发)中犹豫,4vf有些贵,小弟一年内不会换机(翼龙)的,请问有必要多花300买4vf吗? 启迪和4vf能差多少,若考虑以后的升级呢?说个实在话!!!另:如何识别失控?飞机飞远了,控不到会怎么样?是不是直接掉下来?

网友:
沧浪启迪的都不错,要是能加上模拟器接口真的能基本代替4VF咯

网友:
我只知道4VF一收一发的价钱,450元翻天了,全新的,带接收机是RF136接收机.其实换来换去的麻烦,买个4VF基本够用3年了,呵呵!3年后估计要换更好的控了.

网友:
我绝对反对买4VF,不上不下。沧狼性能相当,价格只有1/3。再告诉个秘密:沧狼控的IC第19脚引一跟线,就能玩模拟了。(2楼的ladmantis大大,知道我买你的沧狼做什么用了吗?)

楼主:
小弟感谢大虾!长知识了!!!

网友:
同志````
你说什么?沧浪能玩模拟?
把线路图发给我好吗?
jiangshutong930315@sina.com

网友:
4VF的精度沧良怕不行点,手感也差不少,我觉得贵也贵不到那去,飞机还是整好点的设备

网友A:
我也同意整个4VF,全新的控在雷达行模型那儿只要231元(不带晶体),手感好且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同意整个4VF,全新的控在雷达行模型那儿只要231元(不带晶体),手感好且稳定

哈哈!终于心动了吧!什么时候买呀?